MPU6050移植正点原子指南和寄存器操作端口模式#define SDA_IN() /#define SDA_OU...

楼主(2021-08-18):
  写在前面
  最进要做个平衡车,要用到MPU6050模块,画板子时SCL与SDA引脚选到了PB8与PB9引脚,想白 嫖原子哥程序,发现引脚不对,本来以为很简单的改下引脚一下就行,结果搞了半天,最后发现PB9引脚方向设置错了。。。。尴尬

   正文
一:IO方向设置
//IO方向设置
#define MPU_SDA_IN()  {GPIOB->CRH&=0XFFFF0FFF;GPIOB->CRH|=8<<12;}
#define MPU_SDA_OUT() {GPIOB->CRH&=0XFFFF0FFF;GPIOB->CRH|=3<<12;};

二:IO操作函数
//IO操作函数
#define MPU_IIC_SCL    PBout(10)                 //SCL
#define MPU_IIC_SDA    PBout(11)                 //SDA
#define MPU_READ_SDA   PBin(11)                 //输入SDA

三:初始化初始化IIC函数
//初始化IIC
void MPU_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先使能外设IO PORT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11);                                                 //PB10,PB11 输出高

}

其中这三点中第二和第三是比较简单的,但是IO方向修改则稍微要了解一下寄存器设置。以我为例,我要把PB10,PB11改成PB8,PB9引脚。

第一修改IO操作函数
//IO操作函数
#define MPU_IIC_SCL    PBout(8)         //SCL  修改成了PB8
#define MPU_IIC_SDA    PBout(9)         //SDA   修改成了PB9
#define MPU_READ_SDA   PBin(9)         //输入SDA   修改成了PB9

第二修改初始化初始化IIC函数
//初始化IIC
void MPU_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先使能外设IO PORT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 端口配置 修改为PB8,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GPIO_Pin_9);                         //输出高 修改为PB8,9

}

第三修改IO方向设置
//IO方向设置
#define MPU_SDA_IN()  {GPIOB->CRH&=0XFFFFFF0F;GPIOB->CRH|=8<<4;}
#define MPU_SDA_OUT() {GPIOB->CRH&=0XFFFFFF0F;GPIOB->CRH|=3<<4;};

ok,到现排除一些极端情况,做完这些MPU6050应该就能正常读取工作了。
接下来我要详细说明一下是如何修改IO方向的,因为PB9引脚即作为数据输入引脚也作为数据输出引脚,输出输入要配置好,这其中牵扯一些寄存器的知识。

解释一下输入配置:#define MPU_SDA_IN() {GPIOB->CRH&=0XFFFFFF0F;GPIOB->CRH|=8<<4;}
等价于下面的运算:
1. GPIOB->CRH&=0XFFFFFF0F;
2. GPIOB->CRH|=(u32)8<<4;

1.将CRH第二个低4位清零,其他位保持不变;
2.将“8”即“0b1000”左移4位即与原来的四位进行或运算;

这里我们要思考了,为什么是CRH不是CRL,这就牵扯到我们选的引脚是PB9,我们知道GPIOB对应着16个管脚,其中第PB0~7对应着IO口的低寄存器即CRL,而PB9显然对应着IO口的高寄存器即CRH。
好,到现在为止,我们懂得了如何根据引脚来找到相应的寄存器,接下来我们就要把PB9引脚配置成输入引脚。我们根据手册可知要把MODE9配置成00输入模式,CNF9配置成10上下拉输入模式如下图所示:
为什么配置成上下拉模式,是因为数据是通过上拉把数据输入进单片机的,我们可看到下图外部加了上拉电阻。这部分我理解不是很深刻,欢迎大家来评论区讨论.
结束说明:具体制作步骤可去下面地址观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U4y177BV?share_source=copy_web

网友A:
牛牛牛,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牛牛,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嘿嘿,小破站捧个场点点关注呗

网友B:
I2C由两条总线SDA和SCL组成。连接到总线的器件的输出级必须是漏极开路,都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到电源,这样才能够实现“线与”功能。当总线空闲时,这两条线路都是高电平。

为了保证空闲时为高电平,通常阻值选择4.7k,阻值的选择需要根据负载情况和iic的通信速率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由两条总线SDA和SCL组成。连接到总线的器件的输出级必须是漏极开路,都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到电源,这样才 ...

嗯,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