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连接多个器件时,需要加上拉电阻吗?

楼主(2021-08-18):
SPI连接多个器件时,需要加上拉电阻吗?SCK,MISO,MOSI需要吗,有知道的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不需要,SPI本身是不需要上拉的

网友B:
嗯,i2c才要

网友C:
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SPI本身是不需要上拉的

感谢回复

网友D:
仅当你具有开路集电极/漏极总线驱动时才需要上拉电阻,如 TWI/I2C。 SPI 是全逻辑驱动,因此一般不需要。

然而,在 SPI 中存在一种上拉可能有用的情况。 当 SPI 设备被禁用(/S 线为高电平)时,输出引脚变为 Hi-Z 高阻抗,以便任何其他活动的 SPI 设备可以驱动该线。 Hi-Z  高阻抗 意味着它具有输入的电气特性(实际上不能输入任何东西)。 您可能会在这条线上添加一个上拉电阻,以便在没有驱动它(没有选择)时定义状态。 很少有 SPI 系统在意这个细节,但它会使 MISO 线的主端远离 Vcc/2 附近的电压区域,在那里输入电路将比通常的 CMOS 输入吸收更多的电流(从电源到地) 电路。

网友E:
SPI是不需要上拉的.

网友F:
不需要,IIC就需要,构成“线与”逻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