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可以改成PWM调速吗?直流电机,PWM周期多少合适

楼主(2021-08-19):
硬件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项目?我做剃须刀客户除非有明确的说明, 一般就是16K的频率。硬件就是一个引脚接按键,一个引脚接AO3400,这是最基础的电路,如果有其他的需求,再加引脚,再加硬件。

网友B:
AO3400的导通电压较高,我建议用SI2302这些低压驱动的MOS,而且剃须刀这种只需一个MOS即可,硬件电路很简单

网友C(2021-10-14):
用20V的管子,基本上1.+V就开启

网友D:
可以,看速度要达到多少

网友E(2022-03-17):
可以,需要看速度要达到多少,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