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89S003F4单片机OTA升级代码和说明

楼主(2021-08-19):
原理
MCU在运行APP 程序时,等待上位发送的升级指令,接收指令后通过复位重读代码选项指令转
至Bootloader程序区,随后 Bootloader程序接收更新程序数据,通过IAP 的操作方式对 APP 程序区更
新。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Include.h"

unsigned char xdata guc_UartReceiveBuf_a[135] = {0x00};//数据接收BUF
unsigned char guc_Uartcnt = 0;                        //接收数据计数
unsigned char guc_UartMode = 0;                        //当前模式
unsigned char guc_UartFlag = 0;                        //串口接收完成标志位
unsigned int gui_CRCValue = 0x00;                //CRC校验值

unsigned char code guc_Error_One_a[] = "Sorry,FH Error\0";                //数据帧头错误
unsigned char code guc_Error_Two_a[] = "Sorry,CRC Error\0";                //CRC校验错误
unsigned char code guc_Error_Three_a[] = "Sorry,Directive Error\0";        //指令错误
unsigned char code guc_OK_One_a[] = "Entering ISP Mode...\0";        //正在进入ISP模式

void main()
{
        SystemInit();
        while(1)
        {
                if(guc_UartMode == 0)
                {
                        P1_0 = 0;
                }
                if(guc_UartFlag)
                {
                        P1_0 = 1;
                        switch(guc_UartMode)
                        {
                                case 1 :                                                         //数据错误模式
                                        UART_Send_Str(guc_Error_One_a);        //发送错误提示
                                        guc_UartMode = 0;                                //返回等待模式
                                        guc_Uartcnt = 0;                                //计数值清0
                                        memset(guc_UartReceiveBuf_a,0,135);//清除数据
                                        guc_UartFlag = 0;                                //标志位清零
                                        break;
                                case 2 :                                                        //CRC校验
                                        CRCC = 0x07;                                        //CRC复位,LSB first,复位初值为0xFFFF
                                        gui_CRCValue = CRC_CalcCRC(guc_UartReceiveBuf_a,guc_UartReceiveBuf_a[1]-2);
                                        if(((gui_CRCValue/256)==guc_UartReceiveBuf_a[guc_UartReceiveBuf_a[1]-2])&&
                                                ((gui_CRCValue%256)==guc_UartReceiveBuf_a[guc_UartReceiveBuf_a[1]-1]))
                                        {
                                                guc_UartMode = 3;                        //CRC校验成功
                                        }
                                        else{guc_UartMode = 4;}                        //CRC校验错误
                                        break;
                                case 3 :                                                        //握手模式
                                        if(guc_UartReceiveBuf_a[2] == 0x01)
                                        {
                                                UART_Send_Str(guc_OK_One_a);
                                                ResetReadOption();
                                        }
                                        else{guc_UartMode = 5;}                        //指令错误
                                        break;
                                case 4 :                                                        //CRC校验错误模式
                                        UART_Send_Str(guc_Error_Two_a);        //发送错误提示
                                        guc_UartMode = 0;                                //返回等待模式
                                        guc_Uartcnt = 0;                                //计数值清0
                                        memset(guc_UartReceiveBuf_a,0,135);//清除数据
                                        guc_UartFlag = 0;                                //标志位清零
                                        break;
                                case 5 :                                                        //指令错误模式
                                        UART_Send_Str(guc_Error_Three_a);//发送错误提示
                                        guc_UartMode = 0;                                //返回等待模式
                                        guc_Uartcnt = 0;                                //计数值清0
                                        memset(guc_UartReceiveBuf_a,0,135);//清除数据
                                        guc_UartFlag = 0;                                //标志位清零
                                        break;
                                default :
                                        guc_UartMode = 0;                                //返回等到模式
                                        guc_Uartcnt = 0;                                //计数值清0
                                        memset(guc_UartReceiveBuf_a,0,135);//清除数据
                                        guc_UartFlag = 0;                                //标志位清零
                                        break;
                        }
                }
        }
}

/***************************************************************************************
  * @说明          UART1中断服务函数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注                无
***************************************************************************************/
void UART1_Rpt(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if(SCON & 0x01)                                                //判断接收中断标志位
        {
                guc_UartReceiveBuf_a[guc_Uartcnt++] = SBUF;//转存8位串口接收数据
                if((guc_UartReceiveBuf_a[0] == 0xAA)&&(guc_Uartcnt >= 2))
                {
                        if(guc_Uartcnt >= guc_UartReceiveBuf_a[1])
                        {
                                SCON &=~ 0x10;
                                guc_UartMode = 2;
                                guc_UartFlag = 1;
                        }
                }
                else if(guc_UartReceiveBuf_a[0] != 0xAA)
                {
                        SCON &=~ 0x10;
                        guc_UartFlag = 1;
                        guc_UartMode = 1;
                }
                SCON &=~ 0x01;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

代码工程可以从51hei下载附件: HC89S003F4
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