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LCD12864程序的问题,浮点运算后的数据不能显示

楼主(2021-08-19):
上次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这次又除了个新的问题,刷固件进去后,第一次是能正常显示的,当重新启动后,就不能正常显示了。程序没有问题,如果我不做浮点运算,也就是说,只显示dbclmc是能正常显示的。不管是重启还是不重启。都能正常显示,就是重启后,经过浮点运算后的数据就不能显示了。显示的是0000查了好久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大神能指点下迷津吗?谢谢了。附显示程序。

void szsx() /
{
                u8 i;
    u16 dbcl,djcl;
    float zx=0.0;
            zx = jxzj*0.001;
                        dbcl=dbclmc*zx;
                        djcl=djclmc*zx;
                        tablex(dbcl);
                        LCD_set_xy(3,2);
                        for(i=0; i<4; i++)  LCD_Write_number(h[i ]);
                        tablex(djcl);
                        LCD_set_xy(3,6);
                        for(i=0; i<4; i++)  LCD_Write_number(h[i ]);
}

网友A:
浮点运算算出来的结果为小于1的小数?或者你这个数在*0.001之后太小了,以至于你这里还没有显示到该位,你可以尝试放大1000倍之后试试是否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