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驱小车导航的改进,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2021-08-19):
我感觉四驱车导航时,轮子容易打滑空转,里程计得到的数据不是很准确,此外我用了陀螺仪,激光雷达,我在想可不可以加其它的传感器呢,如深度摄像头,超声波传感器(选一种)来辅助导航,这样成本高了些,但精度也会高点,大佬们还有什么其它好的建议吗?上位机为树莓派4,用的ROS机器人操作系统,单片机用了stc8a8k的(想试试用这种单片机)。

网友A:
可以使用超声波传感器进行测距,但是反应会慢一点

网友B:
最新的三轴传感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C:
导航的标志物是什么啊?比如电子地图还是轨迹?还有你是速度优先还是精度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航的标志物是什么啊?比如电子地图还是轨迹?还有你是速度优先还是精度优先?

电子地图,我想精度优先吧,不要求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三轴传感器是最好的选择。

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子地图,我想精度优先吧,不要求速度

不清楚你地面是否有标识物和电子地图怎么使用,如果能使用激光测距当然好,但它视角很窄,能成像的又很贵啊;陀螺仪理论可以通过积分计算车速及行驶情况,但我没试过,车载导航也没感觉有用陀螺仪(尽管很多声称用了),估计它精度、取样频率及计算量等方面还是有问题;建议如果地面有可识别标志物,用视觉导航(成本也低),如果没有任何标志,但周围有固定的墙或挡板,可以考虑激光测距;如果啥都没有,纯靠存储的电子地图导航,估计要用陀螺仪或者你改用好点的底盘,打滑主要是车轮没差动功能,不要用智能车底盘,买个带差速器的遥控车底盘,舵机转向,基本不打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你地面是否有标识物和电子地图怎么使用,如果能使用激光测距当然好,但它视角很窄,能成像的又很贵 ...

感谢感谢,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