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包已安装,芯片找不到

楼主(2021-08-19):
我的keil版本是V5.35,芯片安装包也已经安装了,Device Database里面也有显示stm32Fxx系列的芯片,为什么Device里面没有,求解决办法

网友A:
说明你选芯片安装包并没有安装,说说你到底选了那个芯片,让大家帮你找找。

楼主:
选的stm32f103c8t6

楼主:
我从官网下载的STM32F1xx_DPF.2.1.0,STM32F1xx_DPF.2.2.0STM32F1xx_DPF.2.3.0都双击按照默认地址安装了

网友A:
你直接选stm32f103c8就行,型号的其他部分跟编译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选stm32f103c8就行,型号的其他部分跟编译无关。

只有stm32f1xx系列的,没有单个的

网友B:
你第二张图不是已经有了吗  往下拉找到103C8选他就行了

网友C:
你的是C51啊,不是ARM

网友D:
用的C51编译器,要使用ARM的才行。

网友:
你第二张图不是已经有了吗  往下拉找到103C8选他就行了

第二张图是file-device database里面的,第一张图是小锤子里面的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C51啊,不是ARM

但是我安装的是mdk-arm版本的,把51和mdk的都注册了,这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C51编译器,要使用ARM的才行。

我c51和arm都注册了,也成功的添加到licencemanagement里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官网下载的STM32F1xx_DPF.2.1.0,STM32F1xx_DPF.2.2.0STM32F1xx_DPF.2.3.0都双击按照默认地址安装了

应该安装到你keil软件安装的目录里,不是默认地址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安装到你keil软件安装的目录里,不是默认地址安装。

默认的就是我安装软件的地址

网友E:
可以去MDK官网上下载相应的芯片驱动即可

网友F:
你到官网,先看看是这个型号对应哪个包,然后下载了,双击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去MDK官网上下载相应的芯片驱动即可

我下载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到官网,先看看是这个型号对应哪个包,然后下载了,双击安装

从官网上下载的包,和软件里面的包keil.STM32F1xx_DFP.2.3.0我都安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官网上下载的包,和软件里面的包keil.STM32F1xx_DFP.2.3.0我都安装了。。

你的工程不是用keil5生成的,是keil4生成的,文件后缀 .uvproj,你用keil5打开就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