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STM32把当前显示的SD卡中的图片删除呢?

楼主(2021-08-19):
请问怎么用STM32把当前显示的SD卡中的图片删除呢?
(给个大体思路就可以,如果有详细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A:
这个需要移植SD卡文件系统 才可以

网友B:
这个你说的当前显示的图片删除,如果是显示在LCD上的话,数据其实已经在LCD的数据缓冲区拷贝过了,你删除的话需要先找到对应的数据地址,然后调用删除函数就行,而且你删除这个一般不会影响你LCD的显示,一般lcd自带数据存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说的当前显示的图片删除,如果是显示在LCD上的话,数据其实已经在LCD的数据缓冲区拷贝过了,你删除的 ...

意思就是删除的是SD卡上的数据,LCD屏幕上还是会显示的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删除的是SD卡上的数据,LCD屏幕上还是会显示的对吗?

嗯,除非你复位或者刷新,不然LCD内部RAM会保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