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仿舵机测试仪 按键控制 源程序

楼主(2021-08-19):
我想模仿舵机测试仪,但是把旋钮改成按键,用按键控制档位, 空档-1档-2档-3档-空档 循环
现在遇到两个问题,请教高手:
1。按键反应不是很灵敏,有时要按好几次才有用
2。 从空档 - 1档 -2档 -3档 切换正常,但从3档切换到空档时切换不到了,会跳到1档,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motor=P3^2;    //接舵机
sbit key=P3^4;   //用按键控制档位, 空档-1档-2档-3档-空档 循环
sbit led=P3^3;  //led闪动几次表明当前档位
uint a;             //转动角度
uchar num=1;
uchar dangwei=0; //挡位
int i;
sfr AUXR=0x8E;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char x,y;
         for(x=125;x>0;x--)
                 for(y=z;y>0;y--);
}

//延时1毫秒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延时n毫秒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do
   {
          Delay1ms();
   }while(n--);

}

void delayms1(void)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i = 1000;
  while(i--);
}

//闪灯函数 根据n确定闪烁间隔毫秒
void Flash(unsigned int n)
{

    led=1;
          DelayMs(n);
          led=0;
          DelayMs(n);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switch(num)
    {
        case 0:
            TH0=(58300-a*120)/256;
            TL0=(58300-a*120)%256;
            motor=1;
            num=1;
            break;
        case 1:
            TH0=(15800+a*121)/256;
            TL0=(15800+a*121)%256;
            motor=0;
            num=2;
            break;
        case 2:
            TH0=0x27;
            TL0=0xc4;
            motor=0;
            num=3;
            break;
        case 3:
            TH0=0x27;
            TL0=0xc4;
            motor=0;
            num=4;
            break;
        case 4:
            TH0=0x27;
            TL0=0xc4;
            motor=0;
            num=0;
            break;

    }
}

void T0_init()
{
    AUXR=0X80;
    TMOD|=0x01;
    TH0=0x27;
    TL0=0xc4;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void)
{
    T0_init();

          key=1;

    dangwei=0; //默认档位0,空档
    a=25;             //舵机初始位置

    while(1)
                {

                                //a=150; //最高转角,对比舵机测试仪得到
        //a=25;  //最低转角,对比舵机测试仪得到

         if (key==0)
         {
                 DelayMs(3); //按下延时,消抖

                 if (key==0) {

                        led = 1;

                  dangwei = dangwei + 1;  //按键增加档位

                }
         }

      if (dangwei > 3)  //当前档位是最高档时,转空档
                        {
                                led = 1;
                                dangwei = 0;  //空档
                                a = 25;
                        }

   if (dangwei == 0) {   //空档

                 a=25; led = 1;

         } else if (dangwei ==1) {   //低速

      a = 70; Flash(200); led=1; DelayMs(1000);

         } else if (dangwei == 2) {  //中速

                  a =110; Flash(200);Flash(200);  led=1; DelayMs(1000);

         } else if (dangwei == 3) {  //全速

                 a=150; Flash(200);Flash(200);Flash(200);  led=1; DelayMs(1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