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芯片的输出端都能接收罐电流吗

楼主:
        今天请教一下各位老师,COMS芯片的输出端都能接受灌电流吗?如果是那是哪一个参数是呀?一般电流是多大呀?CD4069的输出端也可以输入灌电流吧?

网友A(2021-08-20):
是的,不过电流的大小有一定的限制

网友B:
IoL,低电平输出电流。它就是灌电流参数。参数范围看具体芯片的手册。

网友C:
在常温下大概是0.88ma灌电流。

网友D: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