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的高级PWM可以输出3个不同频率的PWM吗?

楼主(2021-08-20):
(无正文)

网友A(2021-10-15):
不可以,PWMA和PWMB只有两路时基,只能同时输出两路不同频率 的PWM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一个定时器输出多路PWM,频率是相同的,只能调节脉宽,如STM32系列。如果每路PWM使用一个独立的定时器,那就随你了。

网友C:
高级PWM只能输出两个不同频率的PWM,再用一个定时器模拟一个PWM就有三个了

网友D:
可以用PWM扩展板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