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阻输入为什么信号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8-20):
请问,STC15W408AS单片机我将P1.1定义为高阻输入,后接通一条杜邦线接到VCC口,通断杜邦,单片机收到的信号不稳定(通过接一个由P1.1控制的LED灯确定是)。将口定义为准双向就没有问题。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准双向可预设电平
高阻不能,所以其电平是浮动的,需加上或下拉电阻

网友B:
能不能画个原理图出来看看,这样大家好分析一点,建议而已。高阻输入,接上VCC,就只能读到高电平,如果想接收到低电平,那么下拉的电流要足够大,然后你的高电平是由单片机的VCC直通,那样电压拉下来之后,你的单片机由于电压不足会重起。建议你串一个电阻再接到电源上。

网友C:
如果你测得的现象是:接通杜邦线,状态是稳定的high;断开杜邦线,状态是浮动的 ,那么原因是:
高阻状态,断开杜邦线,IO是浮空的,故输入状态不稳。
电路改进:I/O接10K下拉,然后再接一根杜邦线到VDD,通断杜邦线则IO可收到high/lo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测得的现象是:接通杜邦线,状态是稳定的high;断开杜邦线,状态是浮动的 ,那么原因是:
高阻状态 ...

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画个原理图出来看看,这样大家好分析一点,建议而已。高阻输入,接上VCC,就只能读到高电平,如果想 ...

感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