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4016带不动负载 负载电压降得厉害

楼主(2021-08-20):
我用XL4016芯片用官方的原理图 做了个变压器 24转5 的 输出5V8A
但是一连接到面包板上 就带不动负载 负载电压降得厉害 普通的F1开发板还可以稳定5V
我查了好多资料 是因为我变压器可调内阻太小了? 外部电阻太小了?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第一,确认变压器输出功率是否足够
第二,大概率你的电感不够强壮

网友B:
DCDC不能用面板板搭,PCB要参考规格书给的布局布线来设计

网友C:
你知道8A的DCDC电路要怎么搞吗?面包板是肯定不行的
洞洞板那都得是加铜线焊的
电感要用10A的大功率电咸
两个反馈电阻靠近FB引引脚

网友D:
恒压还是恒流? 当电流达到8A时,电压可能只有0.几V。面包板的杜邦线每根最大1A,8A需要并联多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不能用面板板搭,PCB要参考规格书给的布局布线来设计

啊 没用面包板 我口误了 就是那种洞洞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确认变压器输出功率是否足够
第二,大概率你的电感不够强壮

都是官方的器件没变啊 电感47UH 1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8A的DCDC电路要怎么搞吗?面包板是肯定不行的
洞洞板那都得是加铜线焊的
电感要用10A的大功率电咸

口误了 板子 是洞洞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压还是恒流? 当电流达到8A时,电压可能只有0.几V。面包板的杜邦线每根最大1A,8A需要并联多根。

我要的是恒压5V  前面口误了 是洞洞板没错
都插在洞洞板上 背面焊锡并联连在一起

网友E:
1. 官方的图纸是45uH10A的电感,16A的肖特基二极管,这两个元件参数一定要选择好。
2. 调节电压是通过控制反馈引脚FB的电压来调整的,图纸是通过电阻分压。
3. 按图纸元件参数没有问题

网友F:
不是光芯片XL4016规格达到8A就行,所有的元件 走线 供电,都要按8A的规格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光芯片XL4016规格达到8A就行,所有的元件 走线 供电,都要按8A的规格使用。

哦哦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