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输出端加滤波器问题

楼主:
今天给一台博世力士乐变频器加了这样的一款滤波器,G端接的柜体变频器的G端也是接地一起的,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上滤波器开机后变频器都炸了,这是什么问题,请教大神们

滤波器

滤波器

网友A(2021-08-20):
大意失荆州了,为什么会炸?

网友B:
不知道啊,接了这个滤波器一开机就炸了

网友C(2025-11-10):
输出不能带电容

网友D:
这种常用滤波器不应该有问题的,还是检查下接线吧,或者可以先用220V、380V接滤波器试试,我用过比较多,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E:
拿摇表检查L1/L2/L3对E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