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93 SPI读写问题,读出数据有误,求分析

楼主(2021-08-20):
  在测试AD7793SPI读写的时候,发现读出数据有时候正确,有时候错误。读出16bit数据,bit0有些时候会被莫名置1,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unsigned char的变量给unsigned int变量赋值时,unsigned char变量会自动变成unsigned int类型并且前面补0,但是你强制进行类型转换将unsigned char类型锁死会怎么转换呢

网友B:
我记得取IO电平时,可查到具体哪个位的,你得到的是一个字节,有时肯定会不对。

网友C:
逻辑分析仪波形看起来一样,一个49,一个48 分析仪不按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分析仪波形看起来一样,一个49,一个48 分析仪不按套路。。

我也觉得会不会是逻辑分析仪的问题,太调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