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40驱动程序及控制LED累加流水 源程序

楼主(2021-08-20):
此程序为基于TM1640 驱动LED灯进行累加流水

#include "ucos_ii.h"
#include "driver_i2c1640.h"
#include "driver_sys.h"
#include "sys_time.h"
//位选地址
#define   DIG1      0xc0
#define   DIG2      0xc1
#define   DIG3      0xc2
#define   DIG4      0xc3
#define   DIG5      0xc4
#define   DIG6      0xc5
#define   DIG7      0xc6
#define   DIG8      0xc7
#define   DIG9      0xc8
#define   DIG10     0xc9
#define   DIG11     0xca
#define   DIG12     0xcb
#define   DIG13     0xcc
#define   DIG14     0xcd
#define   DIG15     0xce
#define   DIG16     0xcf
//显示亮度级别
#define   LEVEL_OFF   0x80
#define   LEVEL_1     0x88
#define   LEVEL_2     0x89
#define   LEVEL_3     0x8a
#define   LEVEL_4     0x8b
#define   LEVEL_5     0x8c
#define   LEVEL_6     0x8d
#define   LEVEL_7     0x8e
#define   LEVEL_8     0x8f
#define DATA_CMD_ADDR_INC      0x40        //数据命令设置 地址自动加1
#define DATA_CMD_ADDR_FIXED    0x44        //固定地址
#define     addr_TM1640   (0xc0+0x01)
#define     DSPTM1640_DIS     0
#define     DSPTM1640_ENB     1
#define TM1640_DELAY  delay_us(2)
/***************************TM1640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led_buffer[48]={0};      //8位数字缓冲区 //18个灯缓冲区
/******************************************************************************
* Function Name --> IIC_GPIO_Init
* Description   --> GPIO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aturn       --> none
******************************************************************************/
void IIC_1640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IC_1642_SCL_PIN|IIC_1642_SDA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IIC_1642_SC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IIC_Init_1640LC();
}

//IIC初始化
void IIC_Init_1640LC(void)
{
    IIC_1642_SDA_H;
    IIC_1642_SCL_H;

          IIC_Start_1640LC();
    IIC_Send_Byte_1640LC(DATA_CMD_ADDR_INC);//设置地址自动+1模式
    IIC_Stop_1640LC();

                IIC_Start_1640LC();
                IIC_Send_Byte_1640LC(LEVEL_8);//显示亮度
                IIC_Stop_1640LC();
                led_clr();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_1640LC(void)
{
        IIC_1642_SCL_H;
        TM1640_DELAY;
        IIC_1642_SDA_H;
        TM1640_DELAY;
        IIC_1642_SDA_L;//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TM1640_DELAY;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_1640LC(void)
{
        IIC_1642_SCL_L;
        TM1640_DELAY;
        IIC_1642_SDA_L;//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TM1640_DELAY;
        IIC_1642_SCL_H;
        TM1640_DELAY;
        IIC_1642_SDA_H;//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TM1640_DELAY;
}
void IIC_Send_Byte_1640LC(u8 txd)
{
    u8 t;
    for(t=0;t<8;t++)
    {
                        IIC_1642_SCL_L;//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TM1640_DELAY;
                        if(txd&0x01)
                        {
                                IIC_1642_SDA_H;
                                TM1640_DELAY;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
                        else
                        {
                                IIC_1642_SDA_L;
                                TM1640_DELAY;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
                IIC_1642_SCL_H;
                txd = txd>>1;
                TM1640_DELAY;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
}
/*将TM1640显示缓冲区写入到芯片中*/
/*可能需要在语句间增加必要的延时*/
/*如果128个点全部用到,需要修改变量I的值*/
void TM1640_display(uint8_t start_address,uint8_t data)
{
                uint8_t i;
                IIC_Start_1640LC();
    IIC_Send_Byte_1640LC(DATA_CMD_ADDR_FIXED);    //设置起始地址
    IIC_Stop_1640LC();
    IIC_Start_1640LC();
                IIC_Send_Byte_1640LC(start_address);    //设置起始地址
                IIC_Send_Byte_1640LC(data);
    IIC_Stop_1640LC();
                IIC_Start_1640LC();
    IIC_Send_Byte_1640LC(LEVEL_8);    //设置起始地址
    IIC_Stop_1640LC();
}
void deal_Disp()
{
  u8 i,j;
  u16 led_data=0xE0;
        for(j=0;j<6;j++)
        {
                led_data |= (1<<j);
                for(i=0;i<5;i++)
                {
                                        //最后、显示
                        TM1640_display(DIG1+i,led_data);
                        OSTimeDlyHMSM(0, 0, 0, 100);
                }
        }
        led_clr();

}
void led_clr()
{
        uint8_t i;
        u16 led_data=0;
        for(i=0;i<16;i++)
        {
                        TM1640_display(DIG1+i,led_data);
        }
}

void led_green_full()
{
         uint8_t i;
         u16 led_data=0xFF;
                u16 red_data = 0x00;
                 for(i=0;i<5;i++)
                {
                                TM1640_display(DIG11+i,led_data);
                }
                for(i=0;i<10;i++)
                {
                                TM1640_display(DIG1+i,red_data);
                }
}
void led_red_full()
{
         uint8_t i;
                u16 led_data=0xFF;
                u16 blue_data = 0x00;

                 for(i=0;i<5;i++)
                {
                                TM1640_display(DIG6+i,led_data);
                }
                for(i=0;i<5;i++)
                {
                                TM1640_display(DIG1+i,blue_data);
                }
                for(i=0;i<5;i++)
                {
                                TM1640_display(DIG11+i,blue_data);
                }
}
void led_blue_full()
{
         uint8_t i;
         u16 led_data=0xFF;
         u16 green_data = 0x00;
                 for(i=0;i<5;i++)
                {
                                TM1640_display(DIG1+i,led_data);
                }
                for(i=0;i<10;i++)
                {
                                TM1640_display(DIG6+i,green_data);
                }
}

#ifndef _DRIVER_I2C1640_H
#define _DRIVER_I2C1640_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m32f2xx.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32;

/*  IIC_SCL时钟端口、引脚定义 */
#define IIC_1642_SCL_PORT                         GPIOF
#define IIC_1642_SCL_PIN                         (GPIO_Pin_1)
#define IIC_1642_SCL_PORT_RCC                RCC_AHB1Periph_GPIOF
/*  IIC_SDA时钟端口、引脚定义 */
#define IIC_1642_SDA_PORT                         GPIOF
#define IIC_1642_SDA_PIN                         (GPIO_Pin_0)
#define IIC_1642_SDA_PORT_RCC                RCC_AHB1Periph_GPIOF
/******************************************************************************
                                位带操作
******************************************************************************/
#define IIC_1642_SCL_H                                GPIO_SetBits(IIC_1642_SCL_PORT, IIC_1642_SCL_PIN)
#define IIC_1642_SCL_L                                GPIO_ResetBits(IIC_1642_SCL_PORT, IIC_1642_SCL_PIN)
#define IIC_1642_SDA_H                                GPIO_SetBits(IIC_1642_SDA_PORT, IIC_1642_SDA_PIN)
#define IIC_1642_SDA_L                                GPIO_ResetBits(IIC_1642_SDA_PORT, IIC_1642_SDA_PIN)
#define IN_1642_SDA                                        GPIO_ReadInputDataBit(IIC_1642_SDA_PORT, IIC_1642_SDA_PIN)            //IIC读取数据用

//IIC所有操作函数
void IIC_1640_GPIO_Init(void);
void IIC_Init_1640LC(void);                //初始化IIC的IO口
void IIC_Start_1640LC(void);                                //发送IIC开始信号
void IIC_Stop_1640LC(void);                                  //发送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end_Byte_1640LC(u8 txd);
void IIC_Send_Byte_1640(unsigned char name,unsigned char display);
void deal_Disp();
void led_clr();
void led_green_full();
void led_red_full();
void led_blue_full();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