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H桥电机驱动电路的问题,电机下端的MOS管发热量很大?

楼主(2021-08-20):
用H桥做直流电机正反转,发现处于电机下端的MOS管发热功率比处于电机上端的MOS要大很多,按单一方向串联电路来看,一条支路上的电流处处相等才对,测Vgs电压MOS管完全导通,但实际却是两个管的发热功率不一样,期待大佬们的回复

网友A:
检查 MOSFET 是否真正处于饱和模式,此时导通电阻最小。

网友B:
首先对题主所讲“测Vgs电压MOS管完全导通”保持谨慎的怀疑。这里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一下Vgs触发瞬间的波形,看导通后是否有电压跌落。如确认完全导通,唯一可能是此NMOS导通电阻较大。因为同样封装的管子,散热情况基本相同的。

网友C:
主要查以下3点:
1,电机功率是多少?
2,MOS管最大导通电流是多少?
3,MOS管GS电压是多少?
通常 实际Vgs电压 小于 完全导通的Vgs电压,MOS管是不会发烫的。最有可能的是MOS管完全导通,而 Ids 的最大承受电流小于电机工作电流。

网友C:
1,电机功率是多少?估计是 MOS管的Ids电流不够。

网友D:
有可能存在部分与上MOS管直接导通情况导致部分时间段出现短路

网友E:
MOS发热量大,温度高,要么是MOS导通电阻大,要么是没有完全控制导通,现在SOT-32封装的MOS管的导通电流都能做到几安,所以要查查控制电路是否给足了MOS管栅极电压。

网友F:
一般的H桥下端是NMOS,发热主要是NMOS没有完全导通,就是偏压低,这个电压应该在10~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