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消抖方式总结

楼主:
电路图如下:
MCU采用89C52单片机,晶振12MHZ。

1、没有消除抖动的原始代码: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Value=P3^7;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定义数码管显示0~9
void main(){
        static char count=1;
        P2=segment[0]; //开始运行显示0
        while(1){
                if(KeyValue==0){
                        P2=segment[count];
                        count++;
                        if(count>=10){   //超过0~9,数码管显示回到0
                                count=0;
                        }
                }
        }
}

2、延时消除抖动

存在如下缺点:

  • delay()延时函数会占用大量时间;
  • 需要while循环不断的扫描按键,对单片机运算资源的浪费。
    1. #include <REGX52.H>
    2. #include <intrins.h>
    3. sbit KeyValue=P3^7;
    4.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5. void delay(){ //延时程序
    6.         unsigned int i=20500;
    7.         while(i--);
    8. }
    9. void main(){
    10.         static char count=1;
    11.         P2=segment[0];
    12.         while(1){
    13.                 if(KeyValue==0){//按键按下
    14.                         delay();//延时一段时间
    15.                         if(KeyValue==0){//重新判断按键状态
    16.                                 P2=segment[count];
    17.                                 count++;
    18.                                 if(count>=10){
    19.                                 count=0;
    20.                                 }
    21.                         }
    22.                 }
    23.         }
    24. }

3、使用定时器消抖
原理说明:1次按下+1次抬起构成一个按键动作,当同时检测到这两个动作时,才完成一次按键操作。按下时,将按键值存储为0;抬起时,将按键值存储为1。在前一次的按键值为0的前提下,检测当前按键值是否为1,如果为1,表示此次按键有效,否则此次按键无效。

缺点:会占用一个定时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Value=P3^7;
bit  KeyStatus=1;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main(){
        bit KeySave=1;
        unsigned char count=0;
        P2=segment[0];
        /**************开启中断**************************/
        EA=1;
        TMOD=0x01;
        TH0=0xF8;
        TL0=0xCD;
        ET0=1;
        TR0=1;
        while(1){
                if(KeyStatus!=KeySave){//检测按键值是否改变,初始时按键值为1,在此检测按键值是否变为0,为0则继续
                        if(KeySave==0){//如果前一次的按键值为0,说明本次按键抬起,本次按键有效;否则为按键按下操作,跳转到最后一步,将按键值取反
                                count++;//对按键值+1
                                if (count>=10){
                                        count=0;
                                }
                                P2=segment[count];
                        }
                        KeySave=~KeySave;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KeyBuff=0xff;
        TH0=0xF8;
        TL0=0xCD;
        KeyBuff=(KeyBuff<<1)|KeyValue;
        switch(KeyBuff){
          case 0xff:
                        KeyStatus=1;
                  break;
          case 0x00:
                        KeyStatus=0;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2021-08-25):
还可以搞两个for嵌套循环! 最外层记录按了多少次,用来处理多次连续按键。内层在规定时间内有按键动作记为真,超过规定时间记为假,这样可以高效消抖

网友B:
我记的网上有人利用标志位进行消抖,用延时的话有点困难

网友C:
一般来说都是延时5MS,小程序上用不了多少

网友D:
原理分析到位!多谢分享

网友E(2021-09-30):
其实这个就是状态机

网友F:
挺好的啊,我自己也是这样使用的

网友G:
这样很难吗?
                if(K5 == 0)
                {
                        DelayM(20); q = ~q;                //标志位取反
                        if(q){kai_numl = kai_numl | 1;}
                                     else { kai_numl = kai_numl&0;}
                         if(q){BLK = BLK | 1;}
                                else {BLK= BLK & 0;}
                        while(K5 == 0);

                }

网友H:
主意不错,站位留存一下!

网友I:
if(!key)
while(1)
{
//如果有显示程序写一遍在这里
if(key)
  {
  //按键要实现的功能
  break;
  }
}
这样写只能按一次实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