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TC热敏电阻测温出现超出30度以上跳变不正常的温度值

楼主(2021-08-20):
在室温25-29度之间的温度都是显示非常正常显示的,就是到了30度以上温度就开始跳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算法有问题呗!

网友B:
发原理图和代码出来会有人帮分析的

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网友C:
一般是偏置电流太大造成自升温

网友D: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网友E:
检查下电压电流,或者AD读出来的值跟实际换算是不是对上,排除下问题

网友F:
这应该是由于使用了不正确的算法。 NTC 温度传感元件根据不同的参考温度进行校准。

网友G:
先硬件再软件 ,电路设置不当会,软件编写不对也会  电路可以实际测试加万用表先量下,软件可以电位器模拟输入下  那方问题 问题在哪就会浮出水面

网友H:
1没看到电路,2没看到代码,不好说。
但是,一般NTC的话看你阻值,如果是10K的,那么分压电阻也用10K,然后和单片机共VCC, ADC口要 0.1uf滤波,ADC取值只取高8位,温度通过ADC值查表取得,那么一般不会有这问题。前两天刚用10K的NTC做了温度计相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