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低功耗问题

楼主:
①板子上只焊了单片机时,供5V电压
单片机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
②板子上焊了单片机和12v降压5V电路
此时如果供12V电,单片机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
但如果抛开12V电路,仍旧用5V供电,单片机无法进入低功耗模式,这是为什么呢?
电路如下

与此同时,开始优化低功耗电路
因为有12V负载,又有5V的传感器
所以考虑单片机3.7V供电,然后3.7V升压到12V给负载供电,再降压到5v。用单片机IO口使能两个升(降)压电路
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io口控制了12V负载电路后,会出现不知名的轻微声音?并且升压只有7V(或许是我焊的有问题?因为这个升压电路在没有用io口控制前非常好用)
并且,IO口控制了12V升压电路打开后,5V电路就没法再受单片机控制,IO口在准双向口模式下,不管置0置1,只要12V电路打开,5V使能引脚永远保持工作电平。只要关闭12V升压电路,5V电路就可以正常控制
这是为什么呢?电路图如下

升压电路是高电平工作,降压电路是低电平工作。不知道是否会有些绕?
总结来说,就是3.7V升压12V电路工作后12V降压5V电路就不受控制一直工作,无法用IO口控制,但关闭升压电路后就可以控制
且12V升压电路有不知名声音?升压失败,只升到7V左右,难得有一次不叫了,电压正常,但重新传了一次同样的代码又不行了。
——原理图是按手册画的,除了使能引脚连接了单片机IO口
希望各位大佬不啬赐教。
想要更新一下问题:发现板子上只要单独焊接3.7V升压12V电路或者12V降压5V电路都是可以正常使用和控制的
但是只要把两个电路都焊上就会出现
升压失败,降压电路不受控制
但在不受 io口控制的时候,两个电路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A(2021-08-20):
你这电路看得别扭,单片机那么大个
如果一定要用5V电源给传感器供电,那么,完全可以用一个LDO代替的呀
LM2596S关闭状态的电源有80uA-250uA,随便找个普通的稳压IC工作电流都可以在10uA以下的,而且,电路也简单,关断都省掉了
每个器件电平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好说的
其它的问题不知道,都是经验活,要么是程序的问题,要么是PCB走线,要么是没焊好

网友B:
首先,你这电压升来升去,本身就不符合低功耗的设计。如果只是指单片机低功耗,那就单独给单片机供电,只有单片机的电源正常以外,才能正常工作。你的系统不稳定,不是单片机程序有问题,是因为电源工作不正常引起的。引起的原因可能有:1、电源供给的功率不够,由于负载起动,电源电压拉低了,单片机重起。建议你用示波器看一下单片机供电的波形。2、负载的工作带给单片机的干扰引起单片机复位。3、建议你把12V的负载先去掉,5V的负载去掉,单跑看系统工作正常不正常,然后加载5V的传感器,正常后再加载12V负载。这样一步步的排除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看得别扭,单片机那么大个
如果一定要用5V电源给传感器供电,那么,完全可以用一个LDO代替的呀
LM25 ...

请问有什么好的稳压ic推荐吗,12V减压5V的,谢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电压升来升去,本身就不符合低功耗的设计。如果只是指单片机低功耗,那就单独给单片机供电,只有 ...

你好~感谢你的指导,我测试的时候全程是没有加负载的。
只焊了单片机和升降压电路,用的电源是可以支持20V,2A电流的,所以应该没问题的
。不过其实实际情况也不会出现5V单独给单片机供电的情况
肯定是通过降压电路的12v转5V给单片机供电的
我也怀疑是不是频繁复位了。不知大佬对其他几个疑点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感谢你的指导,我测试的时候全程是没有加负载的。
只焊了单片机和升降压电路,用的电源是可以支持2 ...

单片机接个串口输出,看是不是真的复位了,或者重起一次在flash里面记录一下,这样你就知道单片机是不是重启了。

网友D:
Texas Instruments TPS7B81,150mA,最大40V输入电压,5V输出电压,低静态电流。 这种低功耗 LDO 可用于 12V 到 5V 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