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CD显示代码请教

楼主(2021-08-20):
main{while(1){LCD(1);if(key1==0)LCD(2);if(key2==0)LCD(3)}}
这个能不能实现如下功能:开机显示1画面,如果key1开关接通显示2画面,如果key2开关接通,显示画面3。

网友A:
应该达不到你想的,因为开机后画面1一直会循环出现。

网友B:
把LCD(1)放到while(1)外面就可以了
main
{
        LCD(1);
        while(1)
        {
                if(key1==0)LCD(2);
                if(key2==0)LCD(3);
        }
}

网友C:
LCD(1); 不能在大循环里面
判断按键时要消抖操作,需要延时,否则开关状态会乱七八糟

网友D:
把LCD(1)放到while(1)外面就可以了

网友E(2021-10-13):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q;
LCD(1);
while(1)
{
if(k1==0)q=1;
if(k1==0)q=2;
switch(q)
{
case 0:break;
case 1:LCD(2);break;
case 2:LCD(3);break;
}
}
}

网友F:
把LCD(1)放到while(1)外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