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的最小系统板能运行程序但无法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与通讯?

楼主(2021-08-20):
请问大佬们,自己焊的最小系统板,为什么无法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与通讯,能运行原程序(无虚焊万用表测过),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洞洞板还是PCB板焊接? 具体请提供图片。

网友B:
电脑识别到串口了没有?RXD和TXD交叉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识别到串口了没有?RXD和TXD交叉了没有?

下载串口识别到了,也交叉了,来回到了好几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洞板还是PCB板焊接? 具体请提供图片。

是洞洞板,晶振电容在单片机下面,RST口正常。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B:
什么单片机用什么软件下载的?型号选择一定要对,下载器和单片机的电平是否匹配(工作电压一样吗)?先确定下载器工作是否正常,短接下载器的RXD和TXD,打开串口调试软件,发送什么就应该接收到什么。

网友C:
有无搞清ISP原理和冷启动

网友D:
检查一下供电、复位、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E:
驱动电压可能不够

网友F:
下载线不能太细,太细导致写入电流不足,stc手册中有提醒

网友G:
提出问题也是一门学问,如何能清晰的表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又没有图,也没有描述清楚也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怎样的,建议你从控制引脚查起

那怎麽判斷到底問題出在哪裏呢。 肯定不在論壇裏

网友H:
软件里点下载之后,需要给单片机复位或者断电后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单片机用什么软件下载的?型号选择一定要对,下载器和单片机的电平是否匹配(工作电压一样吗)?先确定 ...

谢谢回答,下载器是用的普中学习板的,可以不断电下载,电源用的学习板上的统一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无搞清ISP原理和冷启动

谢谢回答,之前有过焊接下载经验,就是不知道现在突然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供电、复位、晶振是否正常

谢谢回答,复位正常,我在想如果晶振电容有问题,那原程序是不是也就跑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电压可能不够

谢谢回答,电压在4.5~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载线不能太细,太细导致写入电流不足,stc手册中有提醒

谢谢回答,用的挺粗的,之前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出问题也是一门学问,如何能清晰的表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又没有图,也没有描述清楚也不知道你的电路 ...

谢谢回答,不好意思,问题不够详细,之前做过一次最小系统版很正常,最近焊的又突然无法用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里点下载之后,需要给单片机复位或者断电后重新上电!

谢谢回答,这个试过了,不行

网友I:
什么图也没有,再说都最小系统了,你还用洞洞板。买一个最小系统也没几个钱,你再洞洞板,然后扩展别的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下载器是用的普中学习板的,可以不断电下载,电源用的学习板上的统一电源。

不是说最小系统板吗?怎么又和普中干上了!晒个图吧,让大家看看你都干了啥

网友J:
估计所谓的下载器用的是普中下载软件,配合学习板是可以一键下载,但是自己的洞洞板做了一键下载电路吗?估计没有,大部分是直接USB与CH340相连接进行TTL转换,所以一个简单的最小系统在这种语焉不详的描述下去探讨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K:
单片机型号选对了才行,后缀也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图也没有,再说都最小系统了,你还用洞洞板。买一个最小系统也没几个钱,你再洞洞板,然后扩展别的功能 ...

因为之前有做过蓝牙车,最近想重温经典却发现新焊的最小系统版,无法正常进行串口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片机型号选对了才行,后缀也得对。

这个试过了,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所谓的下载器用的是普中下载软件,配合学习板是可以一键下载,但是自己的洞洞板做了一键下载电路吗?估 ...

谢谢回答,问题解决了,杜邦线接触不良,见笑了

楼主:
谢谢大家积极回复,问题解决了,杜邦线接触不良,大家见笑了【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