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程序读取STC12C5616AD单片机ID与烧写时显示的ID不相同,这是为什么

楼主:
STC单片机的ID存放在RAM中的单元0xF1-0xF7,
用程序来读取ID很方便,具体如下:
#define ID_ADDR_RAM  0xf1        //ID号的存放在RAM区的地址为0F1H
//#define ID_ADDR_RAM  0x71  //对于只有128字节RAM的ID号的存放在RAM区的地址为071H
      uchar idata *iptr;
      //uchar code *cptr;
      uchar i,j;
      iptr = ID_ADDR_RAM;        //从RAM区读取ID号
      //cptr = ID_ADDR_ROM;        //从ROM区读取ID号
    for (i=0; i<7; i++)         //读7个字节
    {
             j=*iptr++;
             SenByte(j);//发送到串口
    }
最近测试了几个型号的STC单片机,发现STC12C5616AD-35I-SKDIP28用程序读取的ID与烧写时显示的ID不相同,而像STC89C52和STC12C5A60S2都没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2021-08-21):
从ROM区读取ID号,最后7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ROM区读取ID号,最后7个字节

读取的是连续7个FF字节,如果没有刻意写入ID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