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烧录问题,第一次成功后再试一次就失败?

楼主(2021-08-21):
为什么上一次就可以烧录程序进板子,再试一次就不可以了啊?还有我要实现的功能是LED闪烁,但烧录过程中LED确实在闪烁,烧录完成后就完全灭了,没有其他反应了,这是为何?(板子是esp8266 nodemcu  lua WIFI V3  ,配合用的是Arduino IDE)

网友A:
8266电压是3.3V, 波特率一定要正确, GPIO0下拉到地,是下载模式,然后按复位就开始下载了。
最好去官方网站下载说明书,都有告诉你怎么烧录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66电压是3.3V, 波特率一定要正确, GPIO0下拉到地,是下载模式,然后按复位就开始下载了。
最好去官方网 ...

非常感谢,后续发现是数据线,板子都有问题

网友B:
程序问题应该是没有循环只执行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66电压是3.3V, 波特率一定要正确, GPIO0下拉到地,是下载模式,然后按复位就开始下载了。
最好去官方网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