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576上高电压炸掉

楼主(2021-08-21):
设计的lm5576是70V转5V3A  用开关电源供电12V稳压正常调高电压到70V也可以正常稳压,但是如果输入直接接70V就会芯片炸掉,是什么问题,是不是需要考虑软启动,炸好几个了,都不敢上电了,设计是参考的官方手册里的参数发现不好用,后来改的官网仿真器里的参数,芯片是正规渠道来的应该不是假货

网友A:
1、你的电路设计跟官方设计就有问题,你的6.5V-100V,我去翻了一下数据手册他是7—75V。
2、第二,建你用管方数据手册搭一个电路来测试一下。我看你的原理图,跟官方的不一样,至少第二角你没有电开关信号。
3、你的可以测试一下,你的VIN电源输入是不是对的,显示70V是不是真的70V如果大于75V,他就会直接炸了。
4、我也许讲得不对,但是还是建议你用官方手册的搭一下电路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上电瞬间电压太高

网友C:
这可能是由于限流比较器的传播延迟或电感饱和导致电流失控的情况。 输出电感可能很小,因此很容易由于高输入电压和低输出电压而饱和。 此外,没有软启动保护,因此当施加 VIN 时,反极性保护 PMOS 的体二极管会立即将电压添加到 LM5576 的输入端。

网友D:
上电瞬间浪涌电流经过传输线后会形成尖峰电压,因为输入电容太小,无法吸收,造成击穿所致。解决办法:
1.要么利用输入MOS管做软启动。
2.或加大输入电容容量。
3.或输入串一个NTC热敏电阻。

网友E:
VOUT = VIN x D
其中 D 是调制开关的占空比
D = 5/70 =0.0714285

为了正常运行,斜坡电容器设置成正比的值输出电感。 一个好的起点是选择
CRAMP = L x 10^5,其中 L 的单位是亨利 和 CRAMP 是法拉。

所以把 C80 改成 220p

网友F:
这种高压芯片,我是不喜欢用小小个的贴片,德州的其它型号,我也试过炸片的,设计布线太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芯片的电压输入端的退耦电容太重要了,要大一点,尽量靠近引脚端,一个冲击浪涌过来,片子炸的你不要不要的。

网友G:
看焊工不咋滴,上电就炸可能有哪搭焊短路了

网友H:
在输入端靠近输入引脚处加一个100UF电容试一下,电容充电就是电压缓慢上升的过程,能起到缓冲作用

网友I:
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电源滤波没做好,假如5V进来,不会炸,直接70V接进来,就会炸。应该是电源纹波过高导致的。我看了一下,你电源输入端只有两个2.2UF的电容。5V或许够滤波,但是70V接进来是肯定不够的。接个100UF或者220UF的电解电容试试呢?还有顺便加个0.1UF的滤高频吧。

楼主(2021-11-22):
引用 网友I:
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电源滤波没做好,假如5V进来,不会炸,直接70V接进来,就会炸。应该是电源纹波过高导 ...

好的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电路设计跟官方设计就有问题,你的6.5V-100V,我去翻了一下数据手册他是7—75V。
2、第二,建你用 ...

嗯~试过跟多芯片,直接加高压都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电压太高

对的,冲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瞬间浪涌电流经过传输线后会形成尖峰电压,因为输入电容太小,无法吸收,造成击穿所致。解决办法:
1. ...

好的好的,回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