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55电路中Q1,Q6那四个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21):
(图片)

网友A:
为了连接与理解方便,把下面d触发器Q1,Q1反,Q6,Q6反延长到这里。

网友B:
Q1,Q1非,是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出;Q6,Q6非,是第六个触发器的输出。因为后面的与非门的输入正好用的是这4个信号,这样方便理解。

网友C:
NE555是方波发生器,3脚方波信号输出到D触发器的时钟端
Q1,Q1非是第1个D触发器的输出,当D触发器的时钟端有上升沿触发时,输入D触发器的D端输入1,那么Q1就输出1,Q1非就是0
Q6,Q6非是第6个D触发器的输出,Q6非也是第1个D触发器的输入端
它们的值是四个与非门输入端,与非门有1个输入端是0,输出就是1;与非门两个输入端是1,输出才是0
反相器就是输入与输出是相反的

网友D:
这些点代表逻辑门的输入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