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单片机STC8G1K08A上死机

楼主(2021-08-21):
程序分主程序和PCA定时器。写入器件(STC8G1K08A):按启动开关(P3.3),PCA运行正常有输出,而主程序有时有输出,有时没有输出。且没有输出时,按启动开关(P3.3)不起作用也不能关闭PCA。经判断程序在(32位除16位 即程序:第2步算:双字节无符号除法)处于死循环!但关闭PCA定时器,主程序输出又正常,程序仿真也正常!这是为什么?用T0,T1 定时器也是这情况!
未开启看门狗
程序用汇编写的
;器件STC8G1K08A

          ORG    0000H
          LJMP   MAIN1
          ORG    003BH         ;PCA中断
          LJMP   PCAISR
          ORG  0100H

//************************IO口*************************
          P5      EQU     0C8H
          P5M1    EQU     0C9H
          P5M0    EQU     0CAH
          P3M1    EQU     0B1H
          P3M0    EQU     0B2H
//************************ADC*************************
        AUXR        EQU  8EH       ;辅助寄存器
        ADC_CONTR   EQU  0BCH      ;ADC控制寄存器
        ADC_RES     EQU  0BDH      ;ADC高2位结果
        ADC_RESL    EQU  0BEH      ;ADC低8位结果
        ADCCFG    EQU  0DEH        //ADC 配置寄存器
        P_SW2 DATA 0BAH
        ADCTIM XDATA 0FEA8H    //ADC速度控制器
//************************PCA*************************
        CCON DATA 0D8H          //PCA控制寄存器
        CF BIT CCON.7              //PCA控制寄存器B7位,  计数器溢出中断标志
        CR BIT CCON.6              //PCA控制寄存器B6位.  计数器启动控制位
        CCF2 BIT CCON.2          //PCA控制寄存器B2位,  模块2中断标志,需软件清零
        CCF1 BIT CCON.1          //PCA控制寄存器B1位,  模块1中断标志,需软件清零
        CCF0 BIT CCON.0          //PCA控制寄存器B0位,  模块0中断标志,需软件清零
        CMOD DATA 0D9H         //PCA模式寄存器,     空闲时是否继续计数及时钟设定
        CL DATA 0E9H                  //PCA计数器低字节
        CH DATA 0F9H                   //PCA计数器高字节

        CCAPM0 DATA 0DAH      //PCA模块0模式控制寄存器
        CCAP0L DATA 0EAH         //PCA模块0低字节
        CCAP0H DATA 0FAH         //PCA模块0高字节
        PCA_PWM0 DATA 0F2H    //PCA0的PWM模式寄存器

        CCAPM1 DATA 0DBH      //PCA模块1模式控制寄存器
        CCAP1L DATA 0EBH           //PCA模块1低字节
        CCAP1H DATA 0FBH          //PCA模块1高字节
        PCA_PWM1 DATA 0F3H    //PCA1的PWM模式寄存器

        CCAPM2 DATA 0DCH        //PCA模块2模式控制寄存器
        CCAP2L DATA  0ECH          //PCA模块2低字节
        CCAP2H DATA  0FCH         //PCA模块2高字节
        PCA_PWM2 DATA 0F4H    //PCA2的PWM模式寄存器
        T50HZ  EQU  0029H               //此调频率 0030H为10K

//************************常用*************************

        E_DATAS_L  EQU    34H          ;有效定时器值L
        E_DATAS_H  EQU    35H          ;有效定时器值H
        E_DUTY_L   EQU    37H       //有效占空L
        E_DUTY_H   EQU    38H      //有效占空H
        I_DUTY_L  EQU    39H         //无效占空L
        I_DUTY_H  EQU    3AH       //无效占空H
        I_DATAS_L  EQU    3DH          ;无效定时器值L
        I_DATAS_H  EQU    3EH          ;无效定时器值H
        BUTTON EQU 3FH                 ;ADC按钮控制
        IPH  EQU  0B7H                    //高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

MAIN1:   MOV SP, #5FH        //设置堆栈指针为5FH
              SETB EA                           //开中断
              MOV IP,#080H                  //PCA中断最高级,T1中断最低级
              MOV IPH,#080H               //PCA中断最高级,T1中断最低级

              MOV  P3M1,#00000100B
              MOV  P3M0,#00000000B
              MOV  P5M1,#00100000B
              MOV  P5M0,#00000000B

              SETB P5.4
              CLR P3.0
              CLR P3.1

              MOV CCON ,#00H         //PCA配置
              MOV CMOD ,#00H        //PCA配置

        ANL AUXR,#0BFH                ;定时器1时钟12T模式
        ANL TMOD,#0FH                ;设置定时器模式
        ORL TMOD,#10H                ;设置定时器模式

              CALL  GET_ADC    //初始化,开ADC电源,
;.....................................................准备

JSM06:   SETB P5.4
              CLR TR1

              CLR  CR
              CLR P3.0
              CLR P3.1

              CALL DELAY100MS
              JB P3.3,JSM06
;...................................................主程序

JSM01:    JNB P3.3,JSM01          ;防止开关抖动
              CALL DELAY100MS       ;防止开关抖动
              JNB P3.3,JSM01

             LCALL PCA_ON               //开PCA定时器

              CALL  AUT_DUTY    //占空计算
              CALL FREQUENCY   //频率计算

              MOV TH1,I_DATAS_H
              MOV TL1 ,I_DATAS_L
              SETB  TR1
              SETB P5.4              ;关后级

JSM04:   JNB P3.3,JSM06          ;开关是否放开
             JNB TF1,JSM04
             CLR TR1
             CLR TF1
             JB P5.4,LLLL

             MOV TH1, I_DATAS_H
             MOV TL1, I_DATAS_L
             SETB TR1
             SETB P5.4
             ACALL  AUT_DUTY    //占空计算
             ACALL FREQUENCY   //频率计算
             AJMP JSM04
             RET

LLLL:
             MOV TH1,E_DATAS_H
             MOV TL1,E_DATAS_L

             SETB TR1
             CLR P5.4                  ;开后级
             AJMP JSM04
             RET

//****************PCA启动********************
PCA_ON:

            MOV CL ,#00H
            MOV CH ,# 00H
            MOV CCAPM0,#49H
            MOV CCAP0L,#LOW T50HZ
            MOV CCAP0H,# HIGH T50HZ
            SETB  CR
            SETB P3.0
            RET

;********************************************************************ADC初始化
GET_ADC:            //初始化

          MOV P_SW2,#80H
          MOV DPTR,#ADCTIM ;设置 ADC 内部时序
          MOV A,#3FH
          MOVX @DPTR,A
          MOV P_SW2,#00H
          MOV ADCCFG,#02FH ;设置 ADC 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结果右对齐
          MOV ADC_CONTR,#080H ;开启 ADC 模块电源,
          RET

;****************************************占空计算************************************
AUT_DUTY:
;********************************************************************ADC2转换

GET_ADC2:
          MOV ADC_CONTR,#082H ;使能 ADC 模块,设P3.2为ADC2
          ORL ADC_CONTR,#40H     ;启动 AD 转换"ORL或运算=逢1等于1"
           NOP
           NOP
           MOV A,ADC_CONTR     ;查询 ADC 完成标志
           JNB ACC.5,$-2              ;ACC.5是否为‘1’,不为‘1’原址等待
           ANL ADC_CONTR,#NOT 20H        ;清完成标志

//单字节无符号数乘法
                 MOV R3,ADC_RES
                 MOV R4,ADC_RESL
                 MOV R7,#00AH
NMUL21 : MOV A,R4
                MOV B,R7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R7
                MUL AB
                ADD A,R3
                MOV R3,A
                CLR A
                ADDC A,B
                MOV R2,A
                CLR OV
//单字节无符号除法程序
                 MOV R7,#066H
NDIV31 :   MOV A,R2
                MOV B,R7
                DIV AB
                PUSH ACC
                MOV R2,B
                MOV B,#10H
NDV311 :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F0,C
               CLR C
               SUBB A,R7
               JB F0,NDV312
               JC NDV313
NDV312 : MOV R2,A
               INC R4
NDV313 : DJNZ B,NDV311
               POP ACC
               CLR OV
               JZ NDV314
               SETB OV
NDV314 : XCH A,R2
               MOV R7,A
               MOV E_DUTY_L,R4
               MOV E_DUTY_H,R3

//双字节无符号数减法
            MOV R3,#03H
            MOV R4,#0E8H
            MOV R6,E_DUTY_H
            MOV R7,E_DUTY_L
NSUB : MOV A,R4
            CLR C
            SUBB A,R7
            MOV R4,A
            MOV A,R3
            SUBB A,R6
            MOV R3,A
            MOV I_DUTY_L,R4
            MOV I_DUTY_H,R3
            RET

//*********************************频率计算***********************************
FREQUENCY:
;**************************************ADC5转换
GET_ADC5:
          MOV ADC_CONTR,#085H ;使能 ADC 模块,设P5.5为ADC5
          ORL ADC_CONTR,#40H     ;启动 AD 转换"ORL或运算=逢1等于1"
           NOP
           NOP

           MOV A,ADC_CONTR     ;查询 ADC 完成标志
           JNB ACC.5,$-2              ;ACC.5是否为‘1’,不为‘1’原址等待
           ANL ADC_CONTR,#NOT 20H        ;清完成标志

;计算有效定时器值。。。。。。。
               MOV R3,#01BH
               MOV R4,#058H
               MOV R6,E_DUTY_H
               MOV R7,E_DUTY_L

               ACALL STEP_1                   //第1步算

               MOV R6,ADC_RES
               MOV R7,ADC_RESL

               ACALL STEP_2                  //第2步算

               MOV A,R3
               MOV R6,A
               MOV A,R4
               MOV R7,A
               MOV R3,#0FFH
               MOV R4,#0FFH

               ACALL STEP_3                  //第3步算
               MOV E_DATAS_L,R4
               MOV E_DATAS_H,R3

;计算无效定时器值。。。。。。。
               MOV R3,#01BH
               MOV R4,#058H
               MOV R6,I_DUTY_H
               MOV R7,I_DUTY_L

               ACALL STEP_1                //;第1步算

               MOV R6,ADC_RES
               MOV R7,ADC_RESL

               ACALL STEP_2                 //第2步算

               MOV A,R3
               MOV R6,A
               MOV A,R4
               MOV R7,A
               MOV R3,#0FFH
               MOV R4,#0FFH

               ACALL STEP_3                  //第3步算
               MOV I_DATAS_L,R4
               MOV I_DATAS_H,R3
               RET

//第1步算:双字节无符号数乘法
STEP_1:
NMUL22 : MOV A,R4
                MOV B,R7
                MUL AB
                XCH A,R4
                MOV R5,B
                MOV B,R6
                MUL AB
                ADD A,R5
                MOV R5,A
                CLR A
                ADDC A,B
                MOV R2,A
                MOV A,R3
                MOV B,R7
                MUL AB
                ADD A,R5
                MOV R5,A
                MOV A,B
                ADDC A,R2
                MOV R2,A
                CLR A
                ADDC A,#00H
                XCH A,R3
                MOV B,R6
                MUL AB
                ADD A,R2
                MOV R2,A
                MOV A,B
                ADDC A,R3
                XCH A,R5
                MOV R3,A
                CLR OV
                RET
//第2步算:双字节无符号除法
STEP_2:
NDIV42 :  MOV A,R1
                PUSH ACC
                MOV B,#00H
NDV421 : MOV A,R2
               CLR C
               SUBB A,R7
               MOV R1,A
               MOV A,R5
               SUBB A,R6
               JC NDV422
               MOV R5,A
               MOV A,R1
               MOV R2,A
               INC B
               SJMP NDV421
NDV422 : PUSH B
                MOV B,#10H
NDV423 :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XCH A,R5
                RLC A
                XCH A,R5
                MOV F0,C
                CLR C
                SUBB A,R7
                MOV R1,A
                MOV A,R5
                SUBB A,R6
                JB F0,NCV424
                JC NDV425
NCV424 : MOV R5,A
               MOV A,R1
               MOV R2,A
               INC R4
NDV425 : DJNZ B,NDV423
               POP ACC
               CLR OV
               JNZ NDV426
               SETB OV
NDV426 : XCH A,R2
               MOV R7,A
               MOV A,R5
               MOV R6,A
               POP ACC
               MOV R1,A
               RET

//第3步算:双字节无符号数减法程序
STEP_3:
            MOV A,R4
            CLR C
            SUBB A,R7
            MOV R4,A
            MOV A,R3
            SUBB A,R6
            MOV R3,A
            RET

//**************************PCA中断***************************
PCAISR : PUSH ACC                            //进堆栈
              PUSH PSW                           //进堆栈
              CLR  CR                               //关PCA
              CLR CCF0                            //模块0中断标志清零
              JB P3.0,JSMJSM

            CLR P3.1
            MOV CL ,#00H
            MOV CH ,# 00H
            MOV CCAPM0,#49H
            MOV CCAP0L,#LOW T50HZ
            MOV CCAP0H,# HIGH T50HZ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SETB  CR
            SETB P3.0
            POP PSW                         //出堆栈
            POP ACC                         //出堆栈           ;恢复现场
            RETI
JSMJSM:
            CLR P3.0
            MOV CL ,#00H
            MOV CH ,# 00H
            MOV CCAPM0,#49H
            MOV CCAP0L,#LOW T50HZ
            MOV CCAP0H,# HIGH T50HZ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SETB  CR
            SETB  P3.1
            POP PSW                         //出堆栈
            POP ACC                         //出堆栈           ;恢复现场
            RETI

;软件延时
DELAY100MS:                        ;@12.000MHz
        NOP
        PUSH 30H
        PUSH 31H
        PUSH 32H
        MOV 30H,#7
        MOV 31H,#23
        MOV 32H,#103
NEXT:
        DJNZ 32H,NEXT
        DJNZ 31H,NEXT
        DJNZ 30H,NEXT
        POP 32H
        POP 31H
        POP 30H
        RET

END

网友A:
没有任何注释,没有清淅的标号,没有使用EQU来声明,只用R1,R2,R3.....
你确定这样的汇编程序,别人能看得明白?也许你能看明白,但在别人眼中就是一堆英文字母你的除法看不明白,乘法也看不明白
这是我写的一个乘法的,已经经过验证的,
/*=========================================================================================
;MUL_DISP,乘法处理
R5 R4 作为乘数
R7 R6 作为被乘数  因为是乘法运算,并不用区分先后和乘数
R3 R2 R1 R0 分别存放乘法运算的四个结果
CA_BUF 用于存放乘法运算的进位
=========================================================================================*/
MUL_DISP:                MOV                A,R6                ;
                                MOV                B,R4                ;R6*R4
                                MUL         AB                        ;乘法,高位存放在B,低位存放在A
                                MOV                R0,A                ;=====================得到R0
                                MOV         CA_BUF,B        ;B作为进位
                                MOV                A,R6                ;R6*R5
                                MOV                B,R5                ;
                                MUL         AB                        ;乘法,高位存放在B,低位存放在A
                                CLR                C                ;
                                ADD                A,CA_BUF        ;
                                MOV                DATA_BUF_L,A;
                                MOV                A,B                ;
                                ADDC        A,#0                ;
                                MOV                DATA_BUF_H,A;
;===================================================
                                MOV                A,R7                ;R7*R4
                                MOV                B,R4                ;
                                MUL         AB                        ;乘法,高位存放在B,低位存放在A
                                MOV                R1,A                ;
                                MOV         CA_BUF,B        ;B作为进位
                                MOV                A,R7                ;R7*R5
                                MOV                B,R5                ;
                                MUL         AB                        ;乘法,高位存放在B,低位存放在A
                                CLR                C                ;
                                ADD                A,CA_BUF        ;
                                MOV                CA_BUF,A        ;
                                MOV                A,B                ;
                                ADDC        A,#0                ;
                                MOV                R3,A;        ;
;===================================================
                                CLR                C                ;
                                MOV                A,DATA_BUF_L;
                                ADD                A,R1                ;
                                MOV                R1,A                ;=====================得到R1
                                MOV                A,DATA_BUF_H;
                                ADDC        A,CA_BUF        ;
                                MOV                R2,A                ;=====================得到R2
                                MOV                A,R3                ;
                                ADDC        A,#0                ;
                                MOV                R3,A                ;=====================得到R3
;===================================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个32位的数据
RET

楼主:
问题已解决!程序没问题,是PCB板上的输出走线跟AD输入走线靠太近的原因

网友B:
那个,弱弱问一下,你都用STC8G1K08A了, 那么它自带的16位乘法器,32位除法器你为啥不用呢?速度快效率高,代码还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