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1的MOSI设为推挽输出模式,输出高电平电压只有2V?

楼主(2021-08-21):
请教各位STM32L031G6U6的SPI1的MOSI设为推挽输出模式,输出高电平电压只有2V,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排查顺序
1先查一下VCC等于多少
2不接外设MOSI输出高电平多少
3MOSI不复用SPI,配置成普通IO推挽输出高电平多少
3普通IO口推挽输出高电平多少
4看SPI软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