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51单片机 实现六位密码锁程序

楼主(2021-08-21):
本人刚学习51单片机一个月,希望各位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用到的模块:数码管,矩阵按键,led点阵,蜂鸣器

本程序功能:
1. 设置6位密码,密码通过键盘输入,若密码正确,则点阵显示 √ ,不对显示 !
2.密码可以自己修改,锁打开后才能修改密码。修改成功蜂鸣器发声
修改密码之前必须再次输入原密码,输入新密码时需要输入两次,防止误操作
3.报警、锁定键盘功能。密码输入错误显示! ,密码输入错误次数超过2次,蜂鸣器报警,
数码管闪烁、锁定键盘,约8s后解除锁定和数码管、蜂鸣器报警。

键盘:

S1    S2   S3   S4         1     2     3    4
S5    S6   S7   S8         5     6     7    8
S9    S10  S11  S12        9     0      .    修改
                  密码

大致介绍:
修改密码共有四道程序,标志位分别位mark01,mark02,mark03,mark04。
第一遍为输入一遍正确密码,若密码正确mark01置1,并按密码重置键进行修改密码程序。
第二遍为重复输入原密码,若正确mark02置1同时使mark01归零。
第三遍为输入新密码,输入完六位密码后临时保存此密码,并使mark03置1,mark02归零。
第四遍为重复输入新密码,输入完成后mark04置1,mark03归零。
最后为密码判断,若新密码两次输入一致,则修改密码成功,标志位mark04归零。

话不多说,上代码: mima

网友A:
你做的好极了,不过据我来看,6位数有点少了,其实可以通过设置一个unsigned char来存储密码的位数,然后就可以做到支持255位内任意位数的密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好极了,不过据我来看,6位数有点少了,其实可以通过设置一个unsigned char来存储密码的位数,然后就可以 ...

你的想法很好,不过255位密码有点长了吧哈哈哈

网友B(2021-11-21):
怎么实现数码管和点阵同时显现而不冲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想法很好,不过255位密码有点长了吧哈哈哈

网上有个16位的,那才叫牛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实现数码管和点阵同时显现而不冲突呢

快速扫描,

网友E:
谁能根据楼主的程序做个仿真吗?

网友F(2023-05-30):
楼主水平真的高对于新入门51单片机的来说是一个好指导!

网友G(2023-11-01):
对密码都陷入了误区,以为密码多了就记不住,其实不是,
参考手机键盘九宫格,可以用中文形式记住密码,
比如2484374326498,这个密码很难记住,但是若“锄禾日当午”这句话肯定能记住,2484374326498就是锄禾日当午的全拼;
这样0~255位任意密码记住就不是梦了,破解密码概率变得会极小,再把输入密码速度限制下,也就是一组密码输入若是错,密码重新输入10秒后才能再次输入;
还可以密码加入一些动态特征,比如时间的日期/小时/分钟之类的两位动态数作为开启密码条件,
也就是若密码有效,可在输入密码之前或之后在输入当前2位时间,这样破解概率变得更小;

网友H:
条件太苛刻繁琐,治了小偷,也难为了自己

网友I(2024-06-25):
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