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超声波避障和循迹

楼主(2021-08-21):
前几天搞了个arduino板,就动手做了个arduino避障小车。。下面是源码有需要的自行提取。
#define leftA_PIN 16
#define leftB_PIN 17
#define righA_PIN 18
#define righB_PIN 19
int PIN_1 = 4; //从车头方向的最右边开始排序
int PIN_2 = 5;
int PIN_3 = 6;
int PIN_4 = 7;
void forward( );          //前进
void back( );             //后退
void turnLeftOrigin( );   //原地左
void turnRightOrigin( );  //原地右
void turnRightforword( ); //右前
void turnLeftforword( );  //左前
void turnLeftback( );     //左后
void turnRightback( );    //右后
void _stop();             //停车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串口波特率9600(手机端使用)
  pinMode (leftA_PIN, OUTPUT); //设置引脚为输出引脚
  pinMode (leftB_PIN, OUTPUT); //设置引脚为输出引脚
  pinMode (righA_PIN, OUTPUT); //设置引脚为输出引脚
  pinMode (righB_PIN, OUTPUT); //设置引脚为输出引脚
  pinMode (PIN_1, INPUT); //设置引脚为输入引脚
  pinMode (PIN_2, INPUT); //设置引脚为输入引脚
  pinMode (PIN_3, INPUT); //设置引脚为输入引脚
pinMode (PIN_4, INPUT); //设置引脚为输入引脚
}

void loop(){
  int data[4];
  data[0] = digitalRead(4);
  data[1] = digitalRead(5);
  data[2] = digitalRead(6);
  data[3] = digitalRead(7);

  if((data[0]==LOW) && (data[1]==LOW ) && (data[2]==LOW) && (data[2]==LOW) )
  {
        forward();
  }

   if(((data[0]==HIGH) && (data[1]==LOW) && (data[2]==LOW) && (data[3]==LOW)) || ((data[0]==HIGH) && (data[1]==HIGH) && (data[2]==LOW)  && (data[3]==LOW)) )
  {

  turnLeftOrigin();

   }
   if(((data[0]==LOW) && (data[1]==LOW) && (data[2]==HIGH)&& (data[3]==LOW)) || ((data[0]==LOW)&& (data[1]==LOW) && (data[2]==HIGH) && (data[3]==HIGH)) )
  {
  turnRightOrigin( );
   }

}

/**************************************************
forward子函数——前进子函数
函数功能:控制车前进
**************************************************/
void forward( )
{
  analogWrite(leftA_PIN,180);
  analogWrite(leftB_PIN,0);         //左轮前进
  analogWrite(righA_PIN,180);
  analogWrite(righB_PIN,0);         //右轮前进
}
/**************************************************
back子函数——后退子函数
函数功能:控制车后退
**************************************************/
void back( )
{
  analogWrite(leftA_PIN,0);
  analogWrite(leftB_PIN,180);        //左轮后退
  analogWrite(righA_PIN,0);
  analogWrite(righB_PIN,180);        //右轮后退
}
/**************************************************
turnLeftOrigin子函数——原地左转子函数
函数功能:控制车原地左转
**************************************************/
void turnLeftOrigin( )
{
  analogWrite(leftA_PIN,0);
  analogWrite(leftB_PIN,255);        //左轮后退
  analogWrite(righA_PIN,255);
  analogWrite(righB_PIN,0);          //右轮前进
}
/**************************************************
turnRightOrigin子函数——原地右转子函数
函数功能:控制车原地右转
**************************************************/
void turnRightOrigin( )
{
  analogWrite(leftA_PIN,255);
  analogWrite(leftB_PIN,0);        //左轮前进
  analogWrite(righA_PIN,0);
  analogWrite(righB_PIN,255);      //右轮后退
}
/**************************************************
turnRightforword子函数——右前运动子函数
函数功能:控制车右前
**************************************************/
void turnRightforword( )
{
  analogWrite(leftA_PIN,150);
  analogWrite(leftB_PIN,0);        //左轮快前进
  analogWrite(righA_PIN,128);
  analogWrite(righB_PIN,0);        //右轮慢前进
}
/**************************************************
turnLeftforword子函数——左前运动子函数
函数功能:控制车左前
**************************************************/
void turnLeftforword( )
{
  analogWrite(leftA_PIN,128);
  analogWrite(leftB_PIN,0);       //左轮慢前进
  analogWrite(righA_PIN,150);
  analogWrite(righB_PIN,0);       //右轮快前进
}
/**************************************************
turnRightforword子函数——右后运动子函数
函数功能:控制车右原地
**************************************************/
void turnRightback( )
{
  analogWrite(leftA_PIN,255);
  analogWrite(leftB_PIN,0);        //左轮慢前进
  analogWrite(righA_PIN,0);
  analogWrite(righB_PIN,0);        //右轮停止
}
/**************************************************
turnLeftforword子函数——左后运动子函数
函数功能:控制车左原地
**************************************************/
void turnLeftback( )
{
  analogWrite(leftA_PIN,0);
  analogWrite(leftB_PIN,0);        //左轮停止
  analogWrite(righA_PIN,255);
  analogWrite(righB_PIN,0);        //右轮慢前进
}
/**************************************************
stop子函数—停止子函数
函数功能:控制车停止
**************************************************/
void _stop( )
{
  analogWrite(leftA_PIN,0);
  analogWrite(leftB_PIN,0);         //左轮静止不动
  analogWrite(righA_PIN,0);
  analogWrite(righB_PIN,0);         //右轮静止不动
}

楼主:
第一次写稿没有什么经验希望大家可以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是不是经常出轨啊?而且把四个红外当两个用了,处理不了直角弯啊。

楼主:
不会呀,我感觉四个更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