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怎么指定位开始位移?

楼主(2021-08-22):
  0010 0000    怎样让灯从第六位的1开始往右位移?

网友A:
什么是指定位移?
是除了动第六位,其他不动吗?

网友B:
送初始数据即可实现

网友C:
mov A,#20h
RR A

网友D:
P0=0x20;                       //一开始亮第六位
while(1)                           //循环
{
    P0>>=1;                     //右移一位
    delayms(100);           //延时100ms
}

网友E:
看你的流水灯是灌电流还是拉电流,如果直接用IO最好上拉灌电流驱动,直接位移加延时操作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0=0x20;                       //一开始亮第六位
while(1)                           //循环
{

如果P0 到了0x00,现右移,会到0x0f吗?

网友G:
先初始化IO,P2=0X20;   //0010 0000
然后,进行右移>> 1步骤:
移位, 0010 0000  >> 1    =  0001 0000
移位, 0001 0000  >> 1    =  0000 1000
移位, 0000 1000  >> 1    =  0000 0100
移位,  0000 0100 >> 1    =  0000 0010
移位,  0000 0010 >> 1    =  0000 0001
移位,  0000 0001 >> 1    =  0000 0000
如果想循环上述步骤,那么进行判断 if(P2==0X00) P2=0X2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先初始化IO,P2=0X20;   //0010 0000
然后,进行右移>> 1步骤:
移位, 0010 0000  >> 1    =  0001 0000
...

我要设定变量,变量是6从第六位开始右移,5的话从第5位开始。初始化0x00,从变量位开始位移后|1,可以实现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指定位移?
是除了动第六位,其他不动吗?

没表达清楚,就是随意哪位开始位移。初始0x00,设定变量X,当X是6时,就从第六位开始位移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