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万能学习红外遥控只差一步

楼主(2021-08-22):
在论坛翻了好多天资料,终于把这个完全克隆信号的万能红外遥控器搞清楚了,论坛有位老兄很早就发了那篇红外收发的帖子,后面又有位兄弟改写了那程序,我都下在板上试验了,只是我对信号的收发波形还没有完全理解,所以走了几天弯路,下图是一个红外灯的开灯原始波形

刚开始学习时我还以为学习后发送的波形应该跟原始波形是一样的,可搞了好多天都没发现能发出原始波形,最后没办法了去了某一个宝买了一块万能学习红外遥控板回来,一看它的发射波形是完全跟我自已这个stc12c5a60s2发射的一样啊

上面这个是专业商品波形,实际控制灯是有效的,下图是自已搭的板的波形

波形是不是也很完美,跟专业的一样,但问题来了,这个波形控制不了灯啊,一看问题出在哪了吗,两个波形相反了,这就是问题了,只要把这个波形倒转那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我看了半天没看出要怎么倒,是学习部份还是发射部份造成的都没搞清楚,怎么说我也是从C51到STM32走过的人,怎么回到这只有几行代码的51反而晕晕了,稀望各位大神大虾能指点迷津,搞清楚这一步下一步就可以搞记忆了。

弱弱地问一句,51单片机能复制得出原始波形一样的波形吗?

网友A:
也不是新注册的,程序也不发一个出来。
那些波形是接在哪里测试的?红外接收的波形是倒的,没信号是高电平,接收到信号输出低电平,遵循这一点再结合程序就知道是接收还是发射部分出错了。至于怎么倒,没有程序就没办法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新注册的,程序也不发一个出来。
那些波形是接在哪里测试的?红外接收的波形是倒的,没信号是高电平 ...
/********学习型遥控器程序*********/
/*
      该程序只对红外脉冲波形复制并不解码是真正的万能学习型,程序是根据论坛公开程序资料修改完成的,
对多种遥控都能学习包括:电视遥控,机顶盒遥控,空调遥控等....学习到的波形脉冲总宽度几乎一致.

源码调试:风中有你
*/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延时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udylamp=P1^6; //学习指示灯 7p
sbit lamp=P1^7; //发射指示灯         8p
sbit studykey=P3^3; //学习键  13p  ---
sbit remotein=P3^6; //遥控信号输入口16p
sbit remoteout=P3^5; //遥控信号输出口15p
sbit txkey=P3^4; //发射键 14p
uint i,j,m=5000,n,k,s;
uint  remotedata[207]; //存脉冲宽度数据用
uint remdata; //脉冲计数
bit tag;//学习标致

/****1ms*t延时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t)
{
  for(i=0;i<t;i++)
   for(j=0;j<120;j++)
  ;
}
/****2us*t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2us(uchar y)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3*y;
        while (--i);
}

void Timer1Init(void)                //38Khz@12.000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1011 1111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10 0000
  TH1=0xf3;//38KHz初值
  TL1=0xf3;

}

void clr_ram()
{
  for(i=0;i<207;i++)
  {
   remotedata[i]=0x00;
  }  //清内存
}

/////////////////////
/****初始化程序****/

void clearmen(void)
{
  P3M1=0x40;        //P3.5强推P3.6高阻
                                //P3M0=00100000
  P3M0=0x20;        //P3M1=01000000,
  P1M1=        0x00;                //P1M0=00000001
  P1M0=0x01;                    //P1M1=00000000
  studylamp=1;//关学习指示灯
  lamp=1;  //关发射指示灯
  remoteout=0; //关遥控输出
  remotein=1;  // 遥控输入置高电平

  IE=0x00;
  IP=0x01;

  Timer1Init();

  EA=1; //开总中断
clr_ram();

}

/*****发送键功能函数****/
void keywork(void)
{

  if (txkey==0)         //有按键按下
    {
           delay1ms(10);
          while(txkey==0);//等待键释放

           n=0;
           lamp=0;
    while(1)   //开始发射调制波形
    {

     i=remotedata[n];
          ET1=1;
      TR1=1;  //开定时
     while(i--)
         {
          Delay2us(2);
        // _nop_();
         }

      ET1=0;
      TR1=0;//不发送调制脉冲
          remoteout=0; //关红外发射
          n++;//下一组脉冲宽度地址
          i=remotedata[n];

     while(i--)  //根据i值发送计时
         {
          Delay2us(2);
         // _nop_();
          }

               //等待该位时间结束
      n++; //下一组脉冲宽度地址
          if((remotedata[n]==0)||(n>206)){delay1ms(10);break;} //该位地址数据为0或地址计数大于设定值就结束
    }
  }
  lamp=1; //灭灯

}

/****40KHz载波发生函数*****/

void time_intt(void)interrupt 3
{
remoteout=~remoteout;

}

//*********学习红外函数*************
void studywork()
{
   while(studykey==0)//按键按下放
   {

    while(studykey==1);//等待键释放

           studylamp=0;         //学习灯亮
           lamp=1;
           tag=1;        //学习标致置1
       n=0;
           remdata=0x00;//脉宽计数器清零

   while(remotein==1);//等待遥控码输入

   while(tag)
    {

    while(remotein==0)//有遥控码输入

      {

           Delay2us(4);

     remdata++;        //记录低电平脉宽时间
            if(remdata>m) //计数大于设定值退出
          {remotedata[n]=0x00;
            tag=0;
               goto end;
              }
       }

    remotedata[n]=remdata;
        remdata=0x00;//脉宽计数器清零
   n++;//存低电平脉宽数据
           if(n>206) //缓存满退出
      {
            remotedata[n]=0x00;
        tag=0;
            goto end;
          }

  while(remotein==1)
  {
Delay2us(4);

  remdata++; //高电平计数
   if(remdata>m) //计数大于设定值退出
     {remotedata[n]=0x00;
      tag=0;
          goto end;
        }
  }

  remotedata[n]=remdata; //存高电平脉宽数据
  n++;
       remdata=0x00;//脉宽计数器清零
}

  }
  end:
  {
      lamp=1;
    studylamp=1;         //学习灯灭

        }

}
/******主函数****/
void main()
{

  clearmen();

            remoteout=0; //关红外发射
            studylamp=0;         //学习灯灭

            tag=0;
                studykey=1;

  while(1)
  {
   keywork();        // 发射
      studywork();        //学习

}

}

这个程序是论坛里下的,只是把二级管改成了阴级导通,想不明白为什么原帖会用三级管控制LED,IO口加限流电阻控制LED应没问题吧,又不多。

所有波形都是在IO口测的

网友A:
你改了电路啊,原来是怎么控制的?用NPN的三极管?现在不用三极管又是怎么接的,可能就是出在更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了电路啊,原来是怎么控制的?用NPN的三极管?现在不用三极管又是怎么接的,可能就是出在更改上

原来有两个提示用的LED是用三级管驱动的,我把它们去掉了,直接用IO口加限流电阻代替了,这跟波形没关系吧,大部份单片机都是这样接LED灯,除口IO口不够用了才加个控制片。

经过这两天研究,原来的波算是负波,而这个单片机发射的是正波,测试结果这也可以控制灯,但要贴很近了,不明原理,昨晚搞出了跟原始波形一样的纯线条波形,但好你去控制不了灯,奇怪,等把正波变负波先,论坛有负波的程序,研究看看再说。

楼主:
已经有结果了,想追求完美最后还是初完美打败。已经做出了跟原始波形一样的了,但就是不起做用,不明原因,反而是那填充了载波的长条图波形能正常遥控。

把程序里         remoteout=0; //关红外发射  变成         remoteout=1; //开红外发射  波形就从正波变成负波了。

     i=remotedata[n];
      ET1=1;
      TR1=0;  //开定时
。。。。。。。。。。。
      ET1=0;
      TR1=1;//不发送调制脉冲

然后把ET1和TR1改成上面的就可以出线条图而不是填充载波的长条图

整个代码如下,基本全注释了,能搞清楚这代码为什么不实用的大神请M我
/********学习型遥控器程序*********/
/*
      该程序只对红外脉冲波形复制并不解码是真正的万能学习型,程序是根据论坛公开程序资料修改完成的,
对多种遥控都能学习包括:电视遥控,机顶盒遥控,空调遥控等....学习到的波形脉冲总宽度几乎一致.

                                                                                                   源码调试:风中有你        2015.11.29

2021年8月25日
改为低电平亮灯,芯片用STC8F1K08S2,波形跟原始波一样都是线条形,波形也是负波,但就是无效果

*/

#include"stc8.h"

#include<intrins.h>   //延时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udylamp=P5^4; //学习指示灯
sbit lamp=P1^1; //发射指示灯
sbit studykey=P3^4; //学习键
sbit txkey=P3^5; //发射键
sbit remotein=P3^2; //遥控信号输入口 高阻
sbit remoteout=P5^5; //遥控信号输出口 强推
uint i,j,m=5000,n,k,s;
uint  remotedata[207]; //存脉冲宽度数据用
uint remdata; //脉冲计数
bit tag;//学习状态标志

/****1ms*t延时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t)
{
                for(i=0;i<t;i++)
                for(j=0;j<120;j++)
                ;
}
/****2us*t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2us(uchar y)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y;//数越大长度越短
                while (--i);
}

void Timer1Init(void)                //38Khz@12.000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1011 1111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10 0000
                TH1=0xf3;//38KHz初值
                TL1=0xf3;
}

void clr_ram()
{
                for(i=0;i<207;i++)
                {
                                remotedata[i]=0x00;
                }  //清内存
}

/////////////////////
/****初始化程序****/

void clearmen(void)
{
// I/O 口特殊功能寄存器,这里不定义还好,定义后就不可用了,不明白
//P3M0=0x04;        P3M1=0x00;//P3.2        红外输入 高阻
//P5M0=0x00;        P5M1=0x20;//P5.5 红外输出 推挽输出

/*
P0M0[1:0]        P0M1[1:0]
        0                                        0                准双向口(传统8051 I/O口模式)灌电流可达20mA
        0                                        1                推挽输出(强上拉输出,可达20mA,要加限流电阻)
        1                                        0                仅为输入(高阻)
        1                                        1                开漏(Open Drain),内部上拉电阻断开,要外加
*/

                studylamp=1;//关学习指示灯
                lamp=1;  //关发射指示灯
                remoteout=0; //关遥控输出
                remotein=1;  // 遥控输入置高电平

                IE=0x00;//IE是中端允许寄存器,这里面包括了定时器和外部中断还有EA等
                IP=0x01;//IP是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
                Timer1Init();
                EA=1; //开总中断
                clr_ram();
}

/*
(IP.7:保留)
(IP.6:保留)
PT2(IP.5):若=1,定时器2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只适用于8052及其增强型)
PS(IP.4):若=1,串行中断设为高优先级
PT1(IP.3):若=1,定时器1中断设为高优先级
PX1(IP.2):若=1,外部中断1设为高优先级
PT0(IP.1):若=1,定时器0中断设为高优先级
PX0(IP.0):若=1,外部中断0设为高优先级
*/

/*****发送键功能函数****/
void keywork(void)
{
        if (txkey==0)         //如发射按键按下
                {
                                delay1ms(10);//延时10毫秒防抖
                                while(txkey==0);//等待发射键释放,释放后txkey==1,释放后才继续执行下去就是为了防止按键一按下就无数次循环了
                                n=0;//计数用
                                lamp=0;//学习灯亮
                                while(1)   //开始发射调制波形
                                {
                                                i=remotedata[n]; //把读到的数组数据第0个赋给i
                                                ET1=1;//开启T1中断 关闭也无波
                                                TR1=0;  //关闭定时器T1不发送调制脉冲
                                                while(i--)
                                                {
                                                                Delay2us(2);//延时2个2毫秒
                                                                _nop_();//单片机空跑一周期
                                                                _nop_();//单片机空跑一周期
                                                }
/*
                                                方式1:上面的ET1=1 TR1=1 下面的ET1=0 TR1=0 出有色波,能遥控

                                                0001不出波
                                                0010不出波
                                                0011全黄,全输出载波,没得停了
                                                0100不出波
                                                0101不出波
                                                0110一直高电平
                                                0111全黄,全输出载波,没得停了
                                                1000不出波
                                                1001出跟原始波一样的线条波形,方向反,不能遥控
                                                1010不出波
                                                1011全黄
                                                1100出有色波,能遥控
                                                1101出有色波,能遥控
                                                1110也有色波但跟方式1有点不一样,在遥控码中部有一上电平线,能遥控
                                                1111全黄
*/

                                                ET1=0;//关闭T1中断
                                                TR1=1;//开启定时器T1发送调制脉冲  TR1=0且上面那个TR1=1时波形有填充色且能遥控,灯充满电遥控较远,
                                                                        //TR1=1且上面的TR1=0时波形跟原始波一样无填充色,但不能遥控
                                                remoteout=1; //关红外发射
                                                n++;//下一组脉冲宽度地址
                                                i=remotedata[n]; //把读到的数组数据第n个赋给i
                                                while(i--)  //根据i值发送计时
                                                {
                                                                Delay2us(2);//延时2个2毫秒
                                                                _nop_();//单片机空跑一周期
                                                                _nop_();//单片机空跑一周期
                                                }
                                                //等待该位时间结束
                                                n++; //下一组脉冲宽度地址
                                                if((remotedata[n]==0)||(n>206))//如果数值为0了或超过了206个//该位地址数据为0或地址计数大于设定值就结束
                                                {
                                                                delay1ms(10);//延时10毫秒
                                                                break;//结束退出
                                                }

                                }
                }
                lamp=1; //灭灯
}

  156. /****40KHz载波发生函数*****/

  157. void time_intt(void)interrupt 3        //定时器1
  158. {
  159.                 remoteout=~remoteout;
  160. }

  161. /*
  162. 外部中断0 interrupt 0
  163. 定时器0     interrupt 1
  164. 外部中断1 interrupt 2
  165. 定时器1     interrupt 3
  166. 串口中断   interrupt 4
  167. 定时器2     interrupt 5
  168. */

//*********学习红外函数*************
void studywork()
{
                while(studykey==0)//按键按下放
                {
                                while(studykey==1);//等待键释放
                                studylamp=0;         //学习灯亮
                                lamp=1;//发射灯灭
                                tag=1;        //学习标致置1
                                n=0;
                                remdata=0x00;//脉宽计数器清零
                                while(remotein==1);//等待遥控码输入
                                while(tag)//当tag是1在学习状态就一直循环
                                {
                                                while(remotein==0)//当低电平时有遥控码输入
                                                {
                                                                Delay2us(4);//延时4个2微秒
                                                                remdata++;        //记录低电平脉宽时间
                                                                if(remdata>m) //计数大于设定值退出  m设为5000,这个值不懂怎么来的,设为255只有一条竖线
                                                                {
                                                                                remotedata[n]=0x00; //肪冲宽度置0
                                                                                tag=0;//学习标志置0,结束学习
                                                                                goto end;//跳到结束
                                                                }
                                                }
                                                remotedata[n]=remdata;//如果低电平肪宽时间remdata不大于5000就把值赋给脉冲宽度数组remotedata[n],就是说这个值有效吧记录下来
                                                remdata=0x00;//脉宽计数器清零
                                                n++;//电平脉宽数据个数加1
                                                if(n>206) //缓存满退出,remotedata[n]设为最大207
                                                {
                                                                remotedata[n]=0x00;//一组数是206,大于就清0
                                                                tag=0;//学习标志置0,结束学习
                                                                goto end;//跳到结束,两灯都灭了
                                                }
                                                while(remotein==1)//当高电平时无遥控码输入
                                                {
                                                                Delay2us(4);//延时4个2微秒
                                                                remdata++; //高电平计数
                                                                if(remdata>m) //计数大于设定值退出  m设为5000,这个值不懂怎么来的,设为255只有一条竖线
                                                                {
                                                                                remotedata[n]=0x00; //肪冲宽度置0
                                                                                tag=0;//学习标志置0,结束学习
                                                                                goto end;//跳到结束,两灯都灭了
                                                                }
                                                }
                                                remotedata[n]=remdata; //存高电平脉宽数据
                                                remdata=0x00;//脉宽计数器清零
                                                n++;//电平脉宽数据个数加1
                                }
                }
                end:
                {//学习结束
                                lamp=1;//发射灯灭
                                studylamp=1;         //学习灯灭
                }
}
/******主函数****/
void main()
{
                clearmen();
                remoteout=0; //关红外发射
                studylamp=0;         //学习灯灭
                tag=0;
                studykey=1;
                while(1)
                {
                                keywork();        // 发射
                                studywork();        //学习
                }
}

网友B(2022-09-16):
引用 楼主:
已经有结果了,想追求完美最后还是初完美打败。已经做出了跟原始波形一样的了,但就是不起做用,不明原因, ...

你好,问题弄清楚了吗?

网友C:
不错,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D(2022-11-07):
三极管倒向应该可以吧

网友E:
你的图上有三个二极管,哪一个是红外发射用的,

网友F:
三极管有放大并倒相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