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A模块和增强型PWM关系是什么?

楼主(2021-08-22):
看STC15的手册和教程,里面有增强型PWM和PCA两部份内容,不清楚这两部份的关系是什么。是两个都能实现脉冲输出的功能吗,如果想实现单片机输出脉冲控制步进控制器,请问要用哪一种功能,实现加减速,调速,反向。实在是困惑。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PCA指的是单片机的一个功能模块,然后PWM指的是脉冲宽度调制,是一种技术。
使用单片机的PCA模块可以实现PWM功能,比如要输出一个固定的频率,那么单片机只要开机时,把PCA的相关寄存器配置一下,频率就出来了,就是后台运行了,单片机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网友B:
步进控制用不上PWM
只要掌握每相的轉換時間就可以实现加减速,调速
至於正反轉,那就是換相次序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控制用不上PWM
只要掌握每相的轉換時間就可以实现加减速,调速
至於正反轉,那就是換相次序的問題

感谢,是指用定时中断来控制吗,还是通过PCA模块的指令来产中脉冲。学的过程对这些基础的东西很疑惑,好像有点掉坑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是指用定时中断来控制吗,还是通过PCA模块的指令来产中脉冲。学的过程对这些基础的东西很疑惑,好 ...

把你步进电机的情况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步进电机的情况介绍一下

步进电机我用的是86的2相4线混合式步进电机,配一个步进驱动器,控制方式是脉冲加方向,单片机输出一路脉冲信号给驱动器。相通过两个外部触发中断控制步进电机的启停,中断0上升沿触发,电机按设定的加速度启动,达到设定速度后匀速运动,中断1上升沿触发,电机做减速直接0速。请问用什么控制方式会比较好,加速时间在5ms。单片机是STC15W408A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我用的是86的2相4线混合式步进电机,配一个步进驱动器,控制方式是脉冲加方向,单片机输出一路脉 ...

脉冲的高(或低)电平的维持时间最短是多少?
启停一定要用中断?用普通的按键扫描也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我用的是86的2相4线混合式步进电机,配一个步进驱动器,控制方式是脉冲加方向,单片机输出一路脉 ...

步进电机通过驱动器控制,驱动器有方向控制端,高电平一个方向低电平另一个方向,驱动器有一个脉冲输入端,无脉冲步进电机停,有脉冲电机走,频率高电机快,频率低电机慢,你只要学会用STC15W408AS发快慢脉冲,再加上IO口高低电平,就能控制你的86-2相4线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