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单片机驱动DS12C887的代码,以及请教如何用STC12驱动

楼主(2021-08-22):
下面的代码能正确读出三个控制位以及年月日时分秒.

但是同样的代码, 在STC12C5A52S2 (包括STC12C5A56S2)上不行, 怀疑在所有1T模式的STC系列(STC10, STC11, STC12, STC15)上都不行.
各位大佬如果有条件请麻烦试一下是否是这个情况.

这个代码是用于STC89C5x系列的, 实测可以使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year, month, date, hour, minute, second, week_day;
u8 alarm_hour, alarm_minute, alarm_second;
u8 reg_a, reg_b, reg_c;

void delay(u16 z) {
  u16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sbit DS12_DS  = P1^0;
sbit DS12_RW  = P1^1;
sbit DS12_AS  = P1^2;
sbit DS12_CS  = P1^4;
sbit DS12_IRQ = P3^2;

void DS12C887_write(u8 addr, u8 dat)
{
  delay(1);
  DS12_CS = 0; //  ds12c887de 使能端 cs=0
  delay(1);
  DS12_AS=1;
  DS12_DS=1;
  DS12_RW=1;
  delay(1);
  P0 = addr;
  delay(1);
  DS12_AS=0;
  DS12_RW=0;
  P0 = dat;
  DS12_RW=1;
  DS12_AS=1;
  delay(1);
  DS12_CS = 1; //  ds12c887de 使能端 cs=1
  delay(1);
}

u8 DS12C887_read(u8 addr)
{
  u8 ds_date;
  DS12_AS=1;
  DS12_DS=1;
  DS12_RW=1;
  delay(1);
  DS12_CS = 0;
  delay(1);
  P0 = addr;
  delay(1);
  DS12_AS=0;
  DS12_DS=0;
  P0 = 0XFF;
  ds_date=P0;
  DS12_DS=1;
  DS12_AS=1;
  DS12_CS = 1;
  return ds_date;
}

void DS12C887_init()
{
    DS12C887_write(0x0b, 0x26);
    DS12C887_write(0x0a, 0x20);
}

void main()
{
  P0 = 0x00; // P0口清零
  P1 = 0xff; // P1口全1

  DS12C887_init();//ds12c887 初始化

  EA  =1; // 开启中断, 开启TIM1中断, 开启外部中断0
  IT0 =1;
  EX0 =1;

  // 初始化UART
  TMOD = 0x20;
  SCON = 0x40;
  TH1 = 256 - 11.0592 * 1000 * 1000 / 12 / 32 / 9600 + 0.5;
  TCON |= 0x40;
  SCON |= 0x02;
  // 初始化UART结束

  /* 初始化写入
  DS12C887_write(9,11);     // Year
  DS12C887_write(8,8);      // Month
  DS12C887_write(7,7);      // Date
  DS12C887_write(6,7);      // Week Day
  DS12C887_write(4,9);      // Hour
  DS12C887_write(2,27);     // Minute
  DS12C887_write(0,25);     // Second
  */

  while(1) {
    second       = DS12C887_read(0x00);
    alarm_second = DS12C887_read(0x01);
    minute       = DS12C887_read(0x02);
    alarm_minute = DS12C887_read(0x03);
    hour         = DS12C887_read(0x04);
    alarm_hour   = DS12C887_read(0x05);
    date         = DS12C887_read(0x07);
    month        = DS12C887_read(0x08);
    year         = DS12C887_read(0x09);

    reg_a        = DS12C887_read(0x0a);
    reg_b        = DS12C887_read(0x0b);
    reg_c        = DS12C887_read(0x0c);

    printf("%bX-%bX-%bX ", reg_a, reg_b, reg_c);
    printf("%bX-%bX-%bX ", year, month, date);
    printf("%bX:%bX:%bX\r\n", hour, minute, second);
  }
}

void exter() interrupt 0
{
     // 这里处理中断
}

网友A:
一般在1t单片机上运行把延时函数修改一下 即可

网友B:
你说的不行,具体是什么?
你代码不全,很多东西不好判断。
就说,代码中看到几个问题。
首先头文件,STC15,12,11系列,必须用他们的头文件,不能用reg51,不然,可能有不可预知的问题。
其次,15系列单片机,大多没有T1, 你串口必须要用T2来定速,并且,AUXR里面必须把T2设置为1T模式,并且16位自动重载。然后延时问题,建议用15系列,12系列的话,还是下载一个STC下载器,里面自带延时计算。不然,你很难调整,虽然15,12,11系列号称1T,但是对于延时,只有NOP做到的真正一个时钟,其他的类似While所牵涉的DJNZ代码都是4-5个时钟的。

楼主(2021-10-23):
今天难得有空, 上逻辑分析仪测了一下问题原因, 跟时序和延迟没有关系, 出错是因为STC12和STC89的GPIO驱动能力不一样, STC12在读取时不能用准双向模式, 必须切换到高阻态. 这样读取就没问题了.
详细说明都写在这里了: https://www.cnblogs.com/milton/p/151687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