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基于串口的简单计算器程序,串口收不到任何东西

楼主:
emmm,利用串口实现简易计算器,例如:在发送窗口输入1+1,接收窗口收到2;

就是这样的计算器,可以加减乘除,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完整的代码,虽然编译没有错误没有警告;

存在的问题就是:下载了之后接收串口收不到任何东西,刚入门学单片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希望路过的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啦

代码在这里

网友A(2021-08-22):
129行是SendData

发送的时候要加"="
如:1+1=
会传回:1+1=2

网友B:
你先解决串口通信试试,看看是不是TX和RX没有反接,用能正常发送数据的程序先试一下,然后再做你说的计算器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解决串口通信试试,看看是不是TX和RX没有反接,用能正常发送数据的程序先试一下,然后再做你说的计算器 ...

串口通信是没有问题的,用其他的程序都是可以收到东西的

网友D:
程序思路有问题,串口接收题目,应该是题目全部接收完再处理,不能接收一个字节处理一下,这样在你处理时对方题目已发送完,你没法接收完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程序思路有问题,串口接收题目,应该是题目全部接收完再处理,不能接收一个字节处理一下,这样在你处理时对 ...

好 谢谢 可以说一下具体该怎么改吗?

网友E:
send_data函数改一下
void send_data(u8 dat)
{
    ES=0;
    SBUF=dat;
    while(!TI);
    TI=0;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 谢谢 可以说一下具体该怎么改吗?

对方发送完题目后应该再发一个结束标志,接收方收到结束标志后再处理。

网友F:
第一步 flag=0 设置就有问题,根本不会运行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口通信是没有问题的,用其他的程序都是可以收到东西的

那么你现在要考虑的是这个计算程序,你发给他的东西它是否有收到,然后再确认计算完之后是否有发出来,可以用多种方式去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end_data函数改一下
void send_data(u8 dat)
{

改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G:
可能你发的数据没有收到,多发几次试一下。

网友H:
你把这句        for(i=lenths2-1;i>=0;i--)改成        for(i=lenths2-1;i>0;i--),把for(i=lenths1-1;i>=0;i--)这句改成for(i=lenths1-1;i>0;i--),这两句有可能导致死循环了

网友I:
串口助手查看接收不到任何数据,有几种情况:
1、波特率是否一致;
2、接收中断是否正确;
3、Uart_Isr()中的RI这个参数初始化未见,且if(RI)中你将RI置为0,下一次接收中断来时判断RI,若未在其他地方赋值,就不会进入到if;
4、大问题应该还是if(RI)这儿的问题。需要判断的是定时器是否计数完(是否没有外部数据被接收)。

网友F:
我调试通过了,程序的问题太多了,很多逻辑上都不对

网友A:
while(Huancun[i]!='+'&&Huancun[i]!='-'&&Huancun[i]!='*'&&Huancun[i]!='/')//<<<<<<<<<<<要用&&,不然会死循环

void Set_DYGS()
{
    u16 linyuhan=1;
    s8 i;//<<<<<<<<<<<<<要用有符号类型,不然在i等于零时i--会溢出变255,令下边的for进入死循环
    num1=0;
    for(i=lenths1-1; i>=0; i--)

void Set_DEGS()
{
    u16 linyuhan=1;
    s8 i;//<<<<<<<<<<<<<同上
    num2=0;
    for(i=lenths2-1; i>=0; i--)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RI)
    {
        RI=0;
        //TR0=1;//<<<<<<<<<<<<<<<<<<<<<<<<<<<<<<<<<<
        //hymm=0;//<<<<<<<<<<<<<<<<<<<<<<<<<<<<<<<<<<
        Huancun[lenths++]=SBUF;
        if(SBUF == '=')flag=1;//<<<<<<<<<<<<<改用"="号来决定开始计算,而不是延时检测输入
    }
}

void Printg()
{
    u8 i;
    for(i=0; i<lenths; i++)
    {
        SendData(Huancun[i]);//<<<<<<<<<<<<<<原代码只会传回输入的公式
    }
    lenths=0;
    sprintf(Resultbuff,"%u\r\n",results);//<<<<<<<<<<<<<<用"stdio.h"的sprintf把result转换为字符串
    for(i=0; i<strlen(Resultbuff); i++)//<<<<<<<<<<<<<<用"string.h"的strlen检测Resultbuff的长度
    {
        SendData(Resultbuff[i]);//<<<<<<<<<<<<<<
    }
}

网友C:
第一行的while(Huancun!='+'&&Huancun!='-'&&Huancun!='*'&&Huancun!='/')是放在哪里的?

网友C:
可以发一下程序参考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行的while(Huancun!='+'&&Huancun!='-'&&Huancun!='*'&&Huancun!='/')是放在哪里的?

替换原来的
while(Huancun!='+'||Huancun!='-'||Huancun!='*'||Huancun!='/')

网友C:
你好,你发的void Set_DYGS()函数少了一部分,可以发一下完整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发的void Set_DYGS()函数少了一部分,可以发一下完整的吗?

和原本的代码99%一样
只是把u8 改成s8
u8是unsigned char
s8是 cha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原本的代码99%一样
只是把u8 改成s8
u8是unsigned char

好的,请问 Resultbuff 怎么定义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请问 Resultbuff 怎么定义的啊

char Resultbuff[10];

网友C:
嗯嗯改了,还是收不到。。。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总之还是谢谢你好兄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嗯改了,还是收不到。。。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总之还是谢谢你好兄弟

把改完的代码发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改完的代码发上来看看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string.h"
  3. #include "stdio.h"
  4.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s8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Huancun[16];//»o′棬óÃóú′¢′æò»′ó¶ÑμÄêy¾Y
u8 DYGS[5];//μúò»¸öêyμÄêy×é
u8 DEGS[5];//μú¶t¸öêyμÄêy×é
u8 ENDGO[5];//½á1ûêy×é
char Resultbuff[10];
u8 Cal;//CalÎa¼ÆËãêyÖμ 1¼ó2¼õ33Ë43y
u8 lenths1,lenths2;//lenths1Îaμúò»¸öêyμÄ3¤¶è  lenths2Îaμú¶t¸öêyμÄ3¤¶è
u16 num1,num2;//ὸöêyμÄêμ¼êÖμ
u16 results;//¼ÆËã½á1û
u8 hymm;
u8 lenths=0;
bit flag=0;

void Timer0Init();  //200usÑóê±¶¨ê±Æ÷1
void Divide_Str();
void Set_DYGS();
void Set_DEGS();
void Calculate();
void Printg();
void SendData(u8 dat);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void main()
{
        Timer0Init();
        UartInit();
        while(1)
        {
                if(flag)
                {
                        flag=0;

Divide_Str();
                Set_DYGS();
        Set_DEGS();
        Calculate();
                        Printg();//·¢Ëí½á1ûμ½μçÄÔ′®¿úéÏ
                }
        }
}

void Divide_Str()
{
        u8 i=0;
        lenths1=0;
        lenths2=0;
        while(Huancun[i]!=0x2B&&Huancun[i]!='+'&&Huancun[i]!='-'&&Huancun[i]!='*'&&Huancun[i]!='/')
        {
                DYGS[lenths1]=Huancun[i]-0x30;
                lenths1++;
                i++;
        }
        switch(Huancun[i])
        {
                case '+':Cal=1;break;
                case '-':Cal=2;break;
                case '*':Cal=3;break;
                case '/':Cal=4;break;
        }
        i++;
        while(Huancun[i]!= '=')
        {
                DEGS[lenths2]=Huancun[i]-0x30;
                lenths2++;
                i++;
        }
}

void Set_DYGS()
{
    u16 linyuhan=1;
    s8 i;
    num1=0;
    for(i=lenths1-1; i>=0; i--)
        {
                num1+=linyuhan*DYGS[i];
                linyuhan*=10;
        }
}

void Set_DEGS()
{
    u16 linyuhan=1;
    s8 i;
    num2=0;
    for(i=lenths2-1; i>=0; i--)
        {
                num2+=linyuhan*DEGS[i];
                linyuhan*=10;
        }
}

void Calculate()
{
        switch(Cal)
        {
                case 1:results=num1+num2;break;
                case 2:results=num1-num2;break;
                case 3:results=num1*num2;break;
                case 4:results=num1/num2;break;
        }
}

void Printg()
{
    u8 i;
    for(i=0; i<lenths; i++)
    {
        SendData(Huancun[i]);
    }
    lenths=0;
    sprintf(Resultbuff,"%u\r\n",results);
    for(i=0; i<strlen(Resultbuff); i++)
    {
        SendData(Resultbuff[i]);
    }
}

void send_data(u8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2¨ìØÂê2»±¶Ëù
        SCON = 0x50;                //8λêy¾Y,¿é±ä2¨ìØÂê
        TMOD &= 0x0F;                //Çå3y¶¨ê±Æ÷1Ä£ê½Î»
        TMOD |= 0x20;                //é趨¶¨ê±Æ÷1Îa8λ×Ô¶ˉ֨װ·½ê½
        TL1 = 0xFD;                //é趨¶¨ê±3õÖμ
        TH1 = 0xFD;                //é趨¶¨ê±Æ÷֨װÖμ
        ET1 = 0;                //½ûÖ1¶¨ê±Æ÷1ÖD¶Ï
        TR1 = 1;                //Æô¶ˉ¶¨ê±Æ÷1
        ES=1;
        EA=1;
}

void Timer0Init()  //200usÑóê±¶¨ê±Æ÷1
{
        TMOD &= 0xF0;                //éèÖö¨ê±Æ÷Ä£ê½
        TMOD |= 0x02;                //éèÖö¨ê±Æ÷Ä£ê½
        TL0 = 0x48;                //éèÖö¨ê±3õÖμ
        TH0 = 0x48;                //éèÖö¨ê±ÖØÔØÖμ
        TF0 = 0;                //Çå3yTF0±êÖ¾
        TR0 = 0;                //¶¨ê±Æ÷0¿aê¼¼Æê±
        ET0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hymm++;
        if(hymm==100)
        {
                hymm=0;
                flag=1;
                TR0=0;
        }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RI)
    {
        RI=0;

        Huancun[lenths++]=SBUF;
        if(SBUF == '=')flag=1;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9行是SendData

发送的时候要加"="

好的,谢谢了终于成功了,我会继续理解代码,谢谢兄弟这么有耐心为我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