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能检测单个水晶头压线情况(单头测试)

楼主(2021-08-23):
某些测线仪产品就具有这种单头测试功能。少压了根线就能检测出来,是哪根线没压好。不知道哪位大佬能指点一二。

网友A:
没有见过这种某些产品,理论上来说测试是需要形成回路的,你另一头不参与测试,也不能短接,如何形成测试回路?如果能明白如何单头测试,剩下的就简单了。

网友B:
如果只是检测压少了根线以及哪根线没压好,那直接两端上电测试导通的阻值就行了。如果水晶头的脚数不多,应该是很简单的啊。

网友C:
两个网口  一个口的8根线全部做上拉处理,另一个口接8个IO  做电平检测,如果为高电平,则为通路,表示没问题,如果不为高电平,则为断路。

网友D:
你看看这个有用么? 一般是第三种反射法。

https://www.sohu.com/a/345782078_120269150

网友E:
就是一根一根看是否导通啊,仪器就十元多,自己做肯定贵;我没设备时,就是直接用万用表测,就八根而已,网络只用其中四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一根一根看是否导通啊,仪器就十元多,自己做肯定贵;我没设备时,就是直接用万用表测,就八根而已,网 ...

我看法和"地板"一样 也就是判断通断 假设自己想弄的再高级点 用ADC扫描一下8个端口 看返回电压 甚至可以判断是否表面通但虚接了

这种简单的通断测试和万用表没多大区别 也就是用起来方便点 不是天天干这个 万用表凑合吧

网线就100M标准是4根 1000M就是8根都用 两发两收 现在都光纤入户了 千兆交换机也便宜的很 你还不如都留好了呢 数据交换速度确实不一样哦

网友G:
高频发射,测断点的反射驻波,得到线长。不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个网口  一个口的8根线全部做上拉处理,另一个口接8个IO  做电平检测,如果为高电平,则为通路,表示没问 ...

除了看内容,标题也要看啊,楼主只是想单头测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就是一根一根看是否导通啊,仪器就十元多,自己做肯定贵;我没设备时,就是直接用万用表测,就八根而已,网 ...

兄弟,4根的是百兆,现如今根本不能满足需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兄弟,4根的是百兆,现如今根本不能满足需求了

百兆以上的我们不自己做,自己做的质量还是不如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