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片机输出的TTL电平放大到20V左右?

楼主:
如何将单片机输出的TTL电平放大到20V左右?

网友A(2021-08-23):
这不是放大,而是电平变换,可以使用光耦或者利用三极管解决,

网友A:
放大必须存在倍率关系,而电平变换是将不同电平进行转换。可以不需要精确的放大倍率。利用光耦的初级接TTL电平信号,而光耦的次级接20V系统可以将TTL电平转换成20V对应电平了

网友B:
开关量  输出端控制光耦输出      模拟量用运放放大输出

网友C:
百度搜索电平转换电路,如果只是要高低电平的话,如果是变化的DA变量的话,那么就用运放。

网友D:
电平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E:
使用运算放大器

网友F:
可以用三极管或者MOS管,运放也可以。

网友G:
首先得需要20V的电压,不然感觉么的搞。

网友H:
请确认20V电平要连接什么? 是什么信号? 输出电流、开关频率多大?

网友I:
下图三极管不能关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下图三极管不能关断

对!电平变换慎用PNP三极管和P沟道MOS管!要用也不能用于前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下图三极管不能关断

同意你的看法,我开始画了下图发现不对,才画了上图,发时不知怎么就把下图也发了。

网友K:
电平只有高低没有大小,所以不存在放大或缩小电平的说法。
但电平的高低电压是可以自定义的,并且可以通过转换电路进行转换(包括反转)。
常见的5V单片机通过一只三级管控制12V继电器的电路中那个三极管的作用是开关而不是放大。

网友L:
都在讨论电压的问题,没有考虑TTL电平信号的频率问题,只变电压不考虑频率也是废电路。方法:用一个OC或OD的比较器就好了,速度快,电压想几v看你外接上拉电压高兴

网友M:
考虑使用 NPN 电压跟随器或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N:
你要是对电流没有要求只要微安级别的电信号的话,最简单的办法,IO口开漏模式,100K电阻上拉到20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