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琴里的功放芯片EG8405坏了,现在有两个芯片P8302A和LM4871,哪个可以替换

楼主(2021-08-23):
P8302A和LM4871,电路怎么连接。

网友A:
对于问问题是如此的执着
对于思考是一点都没有你看它们长得像吗?
如果你能够把EG8405换成LM4871,又能使电路正常工作,又何必问这种问题呢?
你再看一下,你问的问题,是不是很少有人回答你?

网友B:
EG8405是立体声放大,LM4871是单声道放大,功率、电压范围都差不多,功能也差不多,要替换不是不可以,但不是直接替换,需另建功能模块(用2块LM4871组成立体声),替换EG8405的整个功能模块。具体接法你查EG8405与LM4871的数据手册,里面有基础应用电路图。

网友C:
最好找EG8405更换坏芯片。

网友D:
可以去半半导小芯官网去找芯片的资料

网友E:
你看下功放芯片手册,一般主要的就是供电是那个脚,以及供电电压,输入脚,以及是否为立体输出。以及外围电路。看是否和你坏的类似

网友F:
直接代换肯定是不可能的,就像沙发说的,你连这几个功放块的DATASHEET都不看,问别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G(2021-12-14):
最好找EG8405更换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