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足浴器硬件电路遇到问题

楼主:
电疗功能AB是两个电极片走高频电流, CD为两个加热器12V直流供电。中间隔板阻挡,防止高频通过水现成回路,但问题是ACDB之间回形成回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CD之间不能加继电器,电疗和加热同时打开,还是会形成回路,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加热用两路隔离的DCDC模块,好不好。

网友A(2021-08-23):
CD你用的应该是电加热管吧?它里外不是绝缘的吗?就是加热的电阻丝包裹在不锈钢外壳内,应该不会产生你说的回路。

网友B:
CD电极的GND别和AB电机的GND有关联,如果都是大地GND的话妥妥的回路。

网友C:
如果AB与CD是电源隔离的就不会形成回路。除非加热器CD不是绝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AB与CD是电源隔离的就不会形成回路。除非加热器CD不是绝缘的。

CD 不绝缘

网友E:
用纯净水啥事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纯净水啥事没有

泡了脚啥水都不纯了

网友G:
看你图示,高频是变压器隔离的;
在C D上方,横着加一块绝缘隔板,相当于拉长AC BD之间的距离,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H:
要解决CD回路问题,只有将C/D中的一个或者2个进行绝缘处理!

网友D:
不知道用这个方法,妥不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用这个方法,妥不妥。

确实,隔离输出还是不行!如果C/D是导体,同样会形成   水-C-水-D-水  回路。

网友I:
你CD不隔离什么办法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确实,隔离输出还是不行!如果C/D是导体,同样会形成   水-C-水-D-水  回路。

隔离电源在下面,不接触水。所以 水-C-断开—D-水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隔离电源在下面,不接触水。所以 水-C-断开—D-水

C,D是否表面是导体?如果不是,隔离与否都不会形成回路,如果是导体,那么,隔离电源也会形成回路!因为回路是通过C/D表面导体与水形成的,与电源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确实,隔离输出还是不行!如果C/D是导体,同样会形成   水-C-水-D-水  回路。

应该不回形成回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回形成回路

这个中间水体已经完全隔离,没问题

网友J:
由于加热器外壳需要接地,所以你的加热器需要和水做隔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