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单片机用光敏电阻5528做采样,采样电路改怎么接?

楼主(2021-08-23):
1629687038(1).png stm32的c6t6单片机,利用ad接口,想采样5528的光敏电阻,进行根据光线强度来实现自动控制,
这个5528的光敏电阻外围为采样电路怎么接?

网友A:
    很巧,本人最近就用了艾克姆科技的一款NTC光敏电阻传感器接STM32F103C8T6做了实验。有几点心得和你分享下:
    1、STM32F1系列单片机ADC口内部对地有几K的等效电阻,这样NTC光敏过来的电压信号必须有足够大的输入阻抗,换句话说需要加个电压跟随器。
    2、NTC光敏电阻得出的ADC值只能说和实际的光强度有密切关系,但具体这个关系式是什么,工作量很大,需要自己拟合曲线。不过,如果仅仅测个大概以用于开关触发信号使用,问题不大。
    3、市场上也是有带数字接口的光强度传感器,比如I2C接口的BH1750光强度传感器,可以输出无需校准的光强度值。用户根据自己需求去选择。
    4、下图给出本人用的这款带电压跟随的光敏电阻模块及其原理图,供君参考。

网友B:
热敏和光敏电阻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用一个上拉电阻,光敏电阻接地,接STM32 ADC脚 就可以了

网友D:
没必要想那么麻烦  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普通的可调定位器就可以了,该怎么玩怎么玩,没必要去搞什么模块啥的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