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HLW8032电量采集系统源程序

楼主:
一、准备材料
1.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
2.HLW8032电参数采集模块;
3.OLCD 0.96寸显示屏,用的是IIC的驱动方式;
4.ST-Link下载器,用其他下载器也可以,有啥用啥;
5.11根杜邦线,1根220V的电源线;
二、接线
1.ST-Link下载器与STM32连接;
下载器
STM32
3.3V
3.3
SWDIO
DIO
SWCLK
DCLK
GND
GND

2.HLW8032与STM32连接;
HLW8032
STM32
3.3V
3.3
P
不接
T
B11
GND
GND
3.OLED屏与STM32连接;
OLED
STM32
GND
GND
VCC
3.3
SCL
B12
SDA
B13
三、下载程序
把上面接好的ST-Link下载器,插入电脑;打开提供的代码程序,然后点击下载即可:

四、接入220V交流电
烧录完程序后,如果接线正确,这个时候0.96寸的显示屏就会显示Knight20字样了,但是还不会有电参数显示,因为还没接入220V交流电。

注:HLW8032模块需要接了220V的交流后,才会进行工作并输出数据!
把准备好的电源线,接到HLW8032的IN接线端子上:
通电后就这样子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led.h"
#include "myiic.h"

void Data_Processing(void);

u8 link=0;

u8 k=0;
u16 old_reg=0,len=0;
double V=0,C=0,P=0,E_con=0;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初始
        LED_Init();        //LED初始化
        uart_init(9600);//串口1初始化
        usart3_init(4800);//HLW8032模块接线方式3.3V--3.3;G--G;T--PB11;P不接

        IIC_Init();//如果不接0.96寸显示屏,这句需要删掉
    OLED_Init();//0.96寸接线方式VCC--3.3;GND--G;SCL--PB12;SDA--PB13//如果不接0.96寸显示屏,这句需要删掉
        OLED_P8x16Str(35,0,(unsigned char *)"Knight20");//如果不接0.96寸显示屏,这句需要删掉

        delay_ms(20);//延时

        printf("Init OK\r\n");
        while(1)
        {

                if(USART3_RX_STA&0X8000)//接收到HLW8032一次数据了
                {
                        len=USART3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Data_Processing();
                        USART3_RX_STA=0;                           //启动下一次接收
                }
                 delay_ms(50);
                LED0=!LED0;//STM32系统板自带的指示灯
        }
}

void Data_Processing(void)//电能数据解析
{
        u32 VP_REG=0,V_REG=0,CP_REG=0,C_REG=0,PP_REG=0,P_REG=0,PF_COUNT=0,PF=0,dat_sum=0;
        u8 dat[200];
        u8 i=0;
        if(USART3_RX_BUF[0]!=0xaa&&len==24)//芯片误差修正功能正常,参数正常
        {
                for(i=2;i<23;i++)
                {
                        dat_sum=dat_sum+USART3_RX_BUF[i];//计算校验和
                }
                if(dat_sum%256==USART3_RX_BUF[23])//检查校验位是否正确
                {
                        VP_REG=USART3_RX_BUF[2]*65536+USART3_RX_BUF[3]*256+USART3_RX_BUF[4];//计算电压参数寄存器
                        V_REG=USART3_RX_BUF[5]*65536+USART3_RX_BUF[6]*256+USART3_RX_BUF[7];//计算电压寄存器
                        V=(VP_REG/V_REG)*1.88;//计算电压值,1.88为电压系数,根据所采用的分压电阻大小来确定
                        //printf("U:%0.2fV; ",V);

                        CP_REG=USART3_RX_BUF[8]*65536+USART3_RX_BUF[9]*256+USART3_RX_BUF[10];//计算电流参数寄存器
                        C_REG=USART3_RX_BUF[11]*65536+USART3_RX_BUF[12]*256+USART3_RX_BUF[13];//计算电流寄存器
                        C=((CP_REG*100)/C_REG)/100.0;//计算电流值
                        //printf("I:%2.3fA; ",C);
                    sprintf((char *)dat,"U:%0.2fV  I:%2.2fA ",V,C);
                        OLED_P6x8Str(0,3,dat);//如果不接0.96寸显示屏,这句需要删掉
                        printf((char *)dat);
                        if(USART3_RX_BUF[0]>0xf0)//判断实时功率是否未溢出
                        {
                                printf("NO Device!");
                                OLED_P6x8Str(30,4,"NO Device");//如果不接0.96寸显示屏,这句需要删掉
                                P=0;
                        }
                        else
                        {
                                PP_REG=USART3_RX_BUF[14]*65536+USART3_RX_BUF[15]*256+USART3_RX_BUF[16];//计算功率参数寄存
                                P_REG=USART3_RX_BUF[17]*65536+USART3_RX_BUF[18]*256+USART3_RX_BUF[19];//计算功率寄存器
                                P=(PP_REG/P_REG)*1.88*1;//计算有效功率
                                sprintf((char *)dat,"P:%0.2fW   ",P);
                                OLED_P6x8Str(30,4,dat);//如果不接0.96寸显示屏,这句需要删掉
                                printf((char *)dat);
                        }
                        if((USART3_RX_BUF[20]&0x80)!=old_reg)//判断数据更新寄存器最高位有没有翻转
                        {
                                k++;
                                old_reg=USART3_RX_BUF[20]&0x80;
                        }
                        PF=(k*65536)+(USART3_RX_BUF[21]*256)+USART3_RX_BUF[22];//计算已用电量脉冲数
                        PF_COUNT=((100000*3600)/(PP_REG*1.88))*10000;//计算1度电对应的脉冲数量
                        E_con=((PF*10000)/PF_COUNT)/10000.0;//计算已用电量
                        sprintf((char *)dat,"E:%0.4lf kW.h  ",E_con);
                        OLED_P6x8Str(10,5,dat);//如果不接0.96寸显示屏,这句需要删掉
                        printf((char *)dat);
                        printf("\r\n");
                        delay_ms(100);
                        memset((void *)USART3_RX_BUF,0,sizeof(USART3_RX_BUF));//清空缓存
                }

        }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
本站链接:
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x4tQ_7dYXMAbpy_HychDw 提取码:1234

网友A(2022-01-03):
51单片机可以使用源代码吗?

网友B(2022-04-13):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可以使用源代码吗?

这是stm32的,不能直接用

网友C(2023-04-10):
我按照上面连接方法连接后oled一直显示Knight20,接上220v交流电后还是只显示Knight20。是接上负载后才会显示那些参数值吗?

网友D:
描述准确,全面,逻辑清楚,51有你更精彩!

网友E(2024-01-29):
引用 网友C:
我按照上面连接方法连接后oled一直显示Knight20,接上220v交流电后还是只显示Knight20。是接上负载后才会显 ...

不用接负载,只要接入了HLW8032模块就会显示电参数了

网友F(2024-07-22):
我用的这个程序,为什么电压值不是随时变化的,而是固定值变化,就好像有档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