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黄色箭头指向的那个是什么贴片元件噢?

楼主:
黄色箭头指向的那个是什么贴片元件噢?

网友A(2021-08-23):
感觉像是个二极管,他的标号和下边那个类似,你看看他下边那个是什么元件

网友B:
钽电解啊

网友C:
某种钽电容,截图去某一个宝识图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D:
钽电解电容,有横线的标记端为正极,与普通电解电容标记相反,普通电解电容横线标记通常是负极

网友E:
贴片电解电容。一般黑色的是普通电解,黄色的是钽电解。

网友F:
330uF钽电解,别听楼上胡说八道,钽电解什么颜色都有,不只是黄色。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个二极管,他的标号和下边那个类似,你看看他下边那个是什么元件

明白了,是  钽电容,谢谢!

网友G:
明白了,是  钽电容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某种钽电容,截图去某一个宝识图应该可以找到

明白了,是  钽电容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钽电解电容,有横线的标记端为正极,与普通电解电容标记相反,普通电解电容横线标记通常是负极

明白了,是  钽电容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贴片电解电容。一般黑色的是普通电解,黄色的是钽电解。

明白了,是  钽电容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30uF钽电解,别听楼上胡说八道,钽电解什么颜色都有,不只是黄色。

明白了,是  钽电容 谢谢!

网友H:
330uF钽电解

网友I:
330uF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