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按键消抖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21-08-23):
大佬们好!我用ATTINY24A做一个按键控制IO输出的功能。
原理图如下:

目前的问题是:
1、我的按键消抖好像没作用(调不同的DELAY时间,有变化,但不解决问题)
2、在我PA0按键按下不松手时(也就是按键输入一直为0)。这个时候,PB1口输出为0.4V,只有我松开按键以后,PB1口才会变为0V或3.3V。
原代码如下:
#include <avr/io.h>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ms);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while(1)
        {
                temp = (PINA & (_BV(DDA0)));  //KEY
        if (!temp)
        {
                delay(200);
                        if(!temp)
                        {
                         DDRB = 0x0F;
                         PORTB = 0x00;
                        }
        }
                                temp = (PINA & (_BV(DDA0))); //KEY
                                if (!temp)
                                {
                                delay(200);
                                        if(!temp)
                                        {
                                        DDRB = 0x0F;
                                        PORTB = 0x02;
                                        }
                                }
        }
          return 0;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000;j++);
                }
        }

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按键消抖常用的两种方法,电容滤波,软件延时。和什么单片机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消抖常用的两种方法,电容滤波,软件延时。和什么单片机无关。

大佬好,是和什么单片机没关系,我只是想把我遇到的问题情况说的全面一点,并不是说和单片机有关。
我发了原代码,也就是想请大佬们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谢谢指导!

网友B:
不明白你的代码为什么要这样写
根据你的代码,当按下PA0时
PB1会产生2.5Hz的方波(假设delay的时间是ms)
放开PA0后,PB1就会比较随机的停在0V或3.3V

如果你想点动PA0来控制PB1
大约可以这样改(没用过AVR,看了一下手册):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DDRB = 0x0F;//输入输出设定只要设一次
        while(1)
        {
                temp = (PINA & (_BV(DDA0)));  //KEY
                if (!temp)
                {
                        delay(200);
                        if(!temp)
                        {//方法1
                                if(PORTB & 0x02)
                                {
                                        PORTB &= 0xFD;
                                }else{
                                        PORTB |= 0x02;
                                }
                                //方法2
                                //PORTB ^= 0x02;//异或
                        }
                }
        }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的代码为什么要这样写
根据你的代码,当按下PA0时
PB1会产生2.5Hz的方波(假设delay的时间是ms)

谢谢大佬指点,我的工作目的是:按一次KEY,PB1输出高;再按一次KEY,PB1输出低。并且一直这样检测是否有按键输入,如果有的话,PB1的输出就翻转,并保持到下一次按键输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的代码为什么要这样写
根据你的代码,当按下PA0时
PB1会产生2.5Hz的方波(假设delay的时间是ms)

谢谢lkc8210大佬的指导,我明白了为什么会产生方波。
只是目前按键的灵敏度还是不够,10次有3-4次按下去没反应,继续努力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lkc8210大佬的指导,我明白了为什么会产生方波。
只是目前按键的灵敏度还是不够,10次有3-4次按下去 ...

把delay(200);改短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elay(200);改短一点试试

下面是最新的代码。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ms);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DDRB = 0x0F;
        PORTB = 0x00;//输出低
        while(1)
        {
                temp = (PINA & (_BV(DDA0)));  //KEY按下 检测
        if (!temp)
        {
                delay(20);
                        if(!(PINA & (_BV(DDA0))))
                        {
                        while(!(PINA & (_BV(DDA0))));//KEY释放 检测
                        delay(10);
                         DDRB = 0x0F;
                         PORTB = 0x02; //输出高
                        }
        }
                                temp = (PINA & (_BV(DDA0)));  //_BV是左移一位。
                                if (!temp)
                                {
                                delay(20);
                                        if(!(PINA & (_BV(DDA0))))
                                        {
                                        while(!(PINA & (_BV(DDA0)))); //KEY释放 检测
                                        delay(10);
                                        DDRB = 0x0F;
                                        PORTB = 0x00;//输出低
                                        }
                                }
        }
          return 0;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000;j++);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最新的代码。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ms);
int main(void)

???
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写?
虽然加了释放检测令PB1不会产生方波
但这种写法让PB1 的输出结果取决于是上半部分代码先扫到按键还是下半部分先扫到
太随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写?
虽然加了释放检测令PB1不会产生方波

抱歉,可能是我的思路有问题。
我想的是:为了“随时检测按键输入值(因为只要开机,用户可能按无数次按键)”

楼主:
换了个思路,情况有所改善,但还是有20%的按键不被认识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count = 0;
        unsigned char V6=0;
        DDRB = 0x0F;
        PORTB = 0x00;//初始化,输出低
        while(1)
        {
                temp = (PINA & (_BV(DDA0)));  //KEY按下 检测
                delay(10);
             while(!(PINA & (_BV(DDA0))));//KEY释放 检测
            delay(10);
                 switch(V6)
                 {
            case 0:
            if(temp==0)
            {
                    V6=1;
                    count++;
                    DDRB = 0x0F;
                    PORTB = 0x02; //输出高
            }
            else
            {
                    V6=0;
                    count=0;
                    DDRB = 0x0F;
                    PORTB = 0x00; //输出保持低
            }
            break;
        case 1:
                        if(temp==0)
                        {
                              V6=0;
                               count++;
                               DDRB = 0x0F;
                                PORTB = 0x00; //输出低
                        }
                        else
                        {
                                V6=1;
                                count=0;
                                DDRB = 0x0F;
                                PORTB = 0x02; //输出保持高
                        }
                        break;
                                        }
                                }
          return 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个思路,情况有所改善,但还是有20%的按键不被认识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直接取反不香吗?
PORTB = PORTB ^ 0x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取反不香吗?
PORTB = PORTB ^ 0x02;

大佬,你好~
因为我这个按键要循环4个状态,按1次 输出高。第2次 输出方波1,第3次输出方波2,第4次输出低、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
因为我这个按键要循环4个状态,按1次 输出高。第2次 输出方波1,第3次输出方波2,第4次输出 ...

方波1和方波2有什么分别?

另外,从你的代码来看
PINB1 只会按1次 输出高。第2次 输出低,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1和方波2有什么分别?

另外,从你的代码来看

占空比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1和方波2有什么分别?

另外,从你的代码来看

代码没加入。加了以后 程序执行不了。。。
while(1)
        {
                temp = (PINA & (_BV(DDA0)));  //KEY按下 检测
                delay(2);
             while(!(PINA & (_BV(DDA0))));//KEY释放 检测
            delay(2);
                 switch(V6)
                 {
            case 0:
            if((temp==0)&&(V6==0))
            {
                    V6=1;
                                DDRB = 0x0F;
                                PORTB = 0x01; //输出高
            }
            else
            {
                    V6=0;
                                DDRB = 0x0F;
                                PORTB = 0x00; //输出保持低
            }
            break;
////////////////////////////////////////////////////////////////////////
                        case 1:
                        if((temp==0)&&(V6==1))
                        {
                                V6=2;
                                while (1)//输出方波
                                {
                                                                DDRB = 0x0F;
                                                                PORTB = 0x00; //输出低
                                                                delay(10);
                                                                DDRB = 0x0F;
                                                                PORTB = 0x01; //输出高
                                                                delay(10);
                                                                if(temp==0)
                                                                break;
                                }
                        }
                        else
                        {
                                V6=1;
                                DDRB = 0x0F;
                                PORTB = 0x01; //输出保持高
                        }
                        break;
                        ///////////////////////////////////////////////////////////////////////
                        case 2:
                        if((temp==0)&&(V6==2))
                        {
                    V6=0;
                                DDRB = 0x0F;
                                PORTB = 0x00; //输出低
                        }
                        else
                        {
                                V6=1;
                                DDRB = 0x0F;
                                PORTB = 0x01; //输出保持高
                        }
                        break;
                                                default:
                                                {
                                                        DDRB = 0x0F;
                                                        PORTB = 0x00; //输出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