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107配触摸IC(vk3816ip)的程序问题

楼主(2021-08-23):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到软件哪里问题,怎么读到的按键值(触摸TP1、 TP2、TP3)都是一样的。每10MS秒调用这个函数 key_get()。附件为AT32F107配VK3816ip的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mainCycle.h"
#include "vk3816ip.h"
#include "at32_board.h"

#ifdef SUPPORT_VK3816

BYTE Write_Buffer[3]; //主控端的写入资料缓存
BYTE Read_Buffer[3]; //主控端的读取资料缓存

void delay_rtc(BYTE dl)
{
        BYTE t;
        WORD i;
        for (t=0; t<dl; t++);
        {
                for (i=0; i<12; i++);
        }

}

//--------------------------------------------------------------------------------------------------
//函数名称: void sendStart()
//函数功能: IIC 的起始位
//函数输入: 无
//函数输出: 无
//中间变量: 无
//--------------------------------------------------------------------------------------------------

void sendStart()
{  //EA=0;
   //SDA=1;
   //SCL=1;
   I2C_DAT_OUTPUT();
   I2C_DAT_SET();
   I2C_CLK_SET();
   Delay_us(1);
   //SDA=0;
   I2C_DAT_CLR();
   Delay_us(5);
   //SCL=0;
   I2C_CLK_CLR();
   Delay_us(1);
}

//--------------------------------------------------------------------------------------------------
//函数名称: void sendStop()
//函数功能: IIC 的结束位
//函数输入: 无
//函数输出: 无
//中间变量: 无
//--------------------------------------------------------------------------------------------------
void sendStop()
{
  // SDA=0;
   //SCL=0;
           I2C_DAT_OUTPUT();
        I2C_CLK_CLR();
        I2C_DAT_CLR();
        Delay_us(1);
        //SCL=1;
        I2C_CLK_SET();
        Delay_us(1);
        //SDA=1;
        I2C_DAT_SET();
}

//--------------------------------------------------------------------------------------------------
//函数名称: bit readACK()
//函数功能: 读取 IIC 的 acknowledge 标志位
//函数输入: 无
//函数输出: IIC 的 ACK 信号 返回 1 表示无 acknowledge,0 表示有 acknowledge
//中间变量: 无
//--------------------------------------------------------------------------------------------------
BYTE readACK() //读取应答信号
{
        I2C_DAT_OUTPUT();
        //SCL=0;
        I2C_CLK_CLR();
        // SDA=1; /*此处为释放 SDA 总线,由从从机发出低电平应答*/
        I2C_DAT_SET();
        Delay_us(1);
        I2C_DAT_INPUT();
        //SCL=1;
        Delay_us(5);
        I2C_CLK_SET();
        Delay_us(1);
        if(I2C_DAT_READ()==1)
        {
                return 1; //no ACK
        }
        else
        {
                return 0; //ACK
        }
}

//--------------------------------------------------------------------------------------------------
//函数名称: void sendACK()
//函数功能: 主控端送出应答信号
//函数输入: 无
//函数输出: 无
//中间变量: 无
//--------------------------------------------------------------------------------------------------
void sendACK() //输出应答信号
{
        //SCL=0;
        I2C_DAT_OUTPUT();
        I2C_CLK_CLR();
        // SDA=0;
        I2C_DAT_CLR();
        Delay_us(1);
        //SCL=1;
        I2C_CLK_SET();
}
//--------------------------------------------------------------------------------------------------
//函数名称: void sendNOACK()
//函数功能: 主控端送出无应答信号
//函数输入: 无
//函数输出: 无
//中间变量: 无
//--------------------------------------------------------------------------------------------------
void sendNOACK() //输出无应答信号
{
        //SCL=0;
        I2C_DAT_OUTPUT();
        I2C_CLK_CLR();
        // SDA=0;
        I2C_DAT_SET();
        Delay_us(1);
        //SCL=1;
        I2C_CLK_SET();
}

//--------------------------------------------------------------------------------------------------
//函数名称: void sendByte(uchar dat)
//函数功能: 主控端写一个字节到从机
//函数输入: dat = 发送的字节
//函数输出: 无
//中间变量: i
//--------------------------------------------------------------------------------------------------
void sendByte(BYTE dat) //写一个字节
{
        BYTE i;
        I2C_DAT_OUTPUT();
        Delay_us(2);
        for(i=0;i<8;i++)
        {
                //SCL=0; /*钳住 I2C 总线,准备发送数据 */
                I2C_CLK_CLR();
                if(dat&0x80)
                {
                        //SDA=1;
                        I2C_DAT_SET();
                }
                else
                {
                        //SDA=0;
                        I2C_DAT_CLR();
                }

                Delay_us(2);
                /*如果需要在 SDA,SCL,INT 上串接电阻,根据电阻大小不同,电阻越大建议将该
                时间适当加长,100KHZ 以内即可;*/
                //SCL=1;
                I2C_CLK_SET();
                /*此处由于 51 单片机的特性不需要做输入输出设置,
                但如果是其他单片机需要先将其 IO 口改为输入上拉的设置,读到高之后,SCL 转为输出为高。
                在读写完 ACK 后的第一个 clock 下降缘从机会钳住 SCL 脚做资料处理,
                所以将 SCL 脚置为输入上拉,并等待 SCL 被释放。*/
                Delay_us(2);
                dat<<=1;
        }
}
//--------------------------------------------------------------------------------------------------
//函数名称: uchar readByte()
//函数功能: 主控端对从机读取一个字节
//函数输入: 无
//函数输出: 读取完成的字节
//中间变量: i, dat
//--------------------------------------------------------------------------------------------------
BYTE 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
        BYTE i, dat=0;
        I2C_DAT_INPUT();
        Delay_us(2);
        for(i=0;i<8;i++)
        {
                //SCL=0;
                I2C_CLK_CLR();
                //SDA=1;
                I2C_DAT_SET();
                Delay_us(2);
                //_nop_();
                /*如果需要在 SDA,SCL,INT 上串接电阻,根据电阻大小不同,电阻越大建议将该
                时间适当加长,100KHZ 以内即可;*/
                dat<<=1;
                //SCL=1;
                I2C_CLK_SET();
                /*此处由于 51 单片机的特性不需要做输入输出设置,
                但如果是其他单片机需要先将其 IO 口改为输入上拉的设置,读到高之后,SCL 转为输出为高。
                在读写完 ACK 后的第一个 clock 下降缘从机会钳住 SCL 脚做资料处理,
                所以将 SCL 脚置为输入上拉,并等待 SCL 被释放。*/
                I2C_DAT_INPUT();
                delay_rtc(20);
                if(I2C_DAT_READ()==1)
                        dat|=0x01;
        }
        return dat;
}

//--------------------------------------------------------------------------------------------------
//函数名称: bit writeIIC(uchar addrW, uchar *writeData, uchar length)
//函数功能: 主控端对从机数据写入
//函数输入: addrW = 从机地址及写入旗帜
// *writeData = 预备写入数据的首个地址
// length = 写入数据的长度(字节数)
//函数输出: 返回 IIC 通讯的 acknowledge 状态,若为 1,则停止并返回。若为 0,则完成通讯后返回
//中间变量: i, ACK
//--------------------------------------------------------------------------------------------------
BYTE writeIIC(BYTE addrW, BYTE *writeData, BYTE length)
{
        BYTE i;
        BYTE ACK;
        sendStart();
        sendByte(addrW); //传送地址与写入标记
        ACK = readACK();
        if (ACK)
        {
                sendStop(); //地址不正确或装置未连接,送出停止信号
                return ACK;
        }
        for(i = 0; i<length; i++)
        {
                sendByte(writeData[i]);
                ACK = readACK();
                if (ACK)
                {
                        sendStop(); //未接收到 ACK,送出停止信号
                        return ACK;
                }
        }
        sendStop(); //资料写入完成,送出停止信号
        return ACK;
}
//--------------------------------------------------------------------------------------------------
//函数名称: bit readIIC(uchar addrR, uchar *readData, uchar length)
//函数功能: 主控端对从机数据读取
//函数输入: addrR = 从机地址及读取旗帜
// *readData = 预备读取后存放数据的首个地址
// length = 读取数据的长度(字节数)
//函数输出: 返回 IIC 通讯的 acknowledge 状态,若为 1,则停止并返回。若为 0,则完成通讯后返回
//中间变量: i, ACK
//--------------------------------------------------------------------------------------------------
BYTE readIIC(BYTE addrR, BYTE *readData, BYTE length)
{
        BYTE i;
        BYTE ACK;
        sendStart();
        sendByte(addrR); //传送地址与读取标记
        ACK = readACK();
        if (ACK)
        {
                sendStop(); //地址不正确或装置未连接,送出停止信号
                return ACK;
        }
        for(i = 0; i<length; i++)
        {
                readData[i] = readByte();
                if(i<length-1)
                        sendACK();
                else
                        sendNOACK(); //读取最后一笔资料,送出 No ACK
        }
        sendStop(); //资料读取完成,送出停止信号
        return ACK;
}
//--------------------------------------------------------------------------------------------------
//函数名称: void setWrite_Buffer_3(uchar byte1, uchar byte2, uchar byte3)
//函数功能: 写入 3 个字节到写入缓存寄存器
//函数输入: byte1
// byte2
// byte3
//函数输出: 无
//中间变量: 无
//--------------------------------------------------------------------------------------------------
void setWrite_Buffer_3(BYTE byte1, BYTE byte2, BYTE byte3)
{
         Write_Buffer[0] = byte1;
         Write_Buffer[1] = byte2;
         Write_Buffer[2] = byte3;
}

DWORD Read_key(void)
{
         BYTE ACK=0;
        DWORD key_value=0;
        ACK = readIIC(address_R, Read_Buffer, 3); //读取按键状态
        key_value = Read_Buffer[0];
        key_value <<= 8;
        key_value |= Read_Buffer[1];
        key_value <<= 8;
        key_value |= Read_Buffer[2];
#ifdef USER_USART_PRINTF
        //printf("\n==Read_key== key_value=%x\n",key_value);
#endif
        return key_value;

}

BYTE key_array_scan(void)
{
        DWORD key;
        static DWORD key_pre;
        BYTE  key_value;
        key_value=NO_KEY_DETECT;
        key=Read_key()&0x0fffff;
#ifdef USER_USART_PRINTF
        if(key_pre!=key)
        {
                key_pre=key;
                printf("\n==Read_key== key=%x\n",key);
        }
#endif

        if(key!=0x0fffff)
        {
                switch(key)
                {
                        case   0xee:
                                key_value=KEY_UP;
                                break;
                        case  0xed:
                                key_value=KEY_DOWN;
                                break;
                        case  0xef:
                                key_value=KEY_MENU;
                                break;
                        case  0xe0fff:
                                key_value=KEY_BELL;
                                break;
                        default:
                                key_value=NO_KEY_DETECT;
                                break;
                }
        }
                return (key_value);
}

<font color="Red">BYTE  key_get(DWORD *key_value)</font>
{
        static BYTE key_counter = 0;
        static BYTE key_buffer = 0xff;
        static BOOL key_is_release = FALSE;
        BYTE key_type;
        BYTE key_temp;

        key_type = NONE_KEY;

        key_temp = key_array_scan();
        if ((key_temp != 0xff) && (key_temp == key_buffer))
        {
                if (key_is_release == TRUE)
                {
                        key_counter++;

                        if (key_counter >= LONG_KEY_TIMES)  // get a long key
                        {
                                key_type = LONG_KEY;
                                key_counter = 0;
                                key_is_release = FALSE;
                        }
                }

        }
        else
        {
                if (key_is_release == TRUE)
                {
                        if (key_counter >= SHORT_KEY_TIMES )
                        {
                                key_type = SHORT_KEY;       // get a short key
                                key_temp = key_buffer;
                                key_buffer = NO_KEY_DETECT;

                        }
                        else
                        {
                                key_buffer = key_temp;      //none key detect
                        }
                }
                else
                {
                        key_type = NONE_KEY;
                        key_is_release = TRUE;
                }
                key_counter = 0;

        }

        *key_value = key_temp;

        return key_type;

}
void vk3816_init(void)
{
         BYTE ACK;
         //SINT = 1;
        I2C_CLK_ENABLE();
        I2C_CLK_OUTPUT();
        I2C_CLK_SET();

        I2C_DAT_ENABLE() ;
        I2C_DAT_OUTPUT();
        I2C_DAT_SET();

         setWrite_Buffer_3(0xB1, 0x83,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MCU Setting
         setWrite_Buffer_3(0xC0,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0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1,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1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2,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2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3,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3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4,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4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5,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5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6,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6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7,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7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8,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8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9,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9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A,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10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B,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11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C,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12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D,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13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E,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14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CF, 0x10,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TP15 Threshold
         //setWrite_Buffer_3(0xD0, 0x02, 0x00);
         //ACK = writeIIC(address_W, &Write_Buffer, 3); //Sleep Threshold
         Delay_us(50);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