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帮助,AD工具栏里添加过孔后polygonclipper.dll报错

楼主:
PCB铺铜后,【工具栏】里添加过孔后,电脑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下面的情况。

请问有师傅们遇到过吗?

?

网友A(2021-08-24):
感觉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吧,上次我用AD21新建的项目,老是拉不出走线来,用AD20就没问题

网友B:
尝试在官网下载程序安装并且买一个license。见下图才是正解!

license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