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振荡电路两问题求教

楼主(2021-08-23):
      这是一个振荡电路,一个问题是cd4069的第一引脚处电压为什么能达到7V多,而第3、  5 引脚最高也就将近5V,另一个问题是在电容在充电时是微分电路为什么充电速度还挺长?求老师指教一下

楼主:
照片上传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给旋转了,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A:
这样的电路能起震荡?

网友B:
好像不对吧,C1负极接地了?

楼主:
老师电容负极没有接错,否则的话led就不会震荡闪烁了

楼主:
没有画错,不然电路就不会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对吧,C1负极接地了?

没有画错,不然就不会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路能起震荡?

能我仿真了也实际搭建电路试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我仿真了也实际搭建电路试过了

电路肯定错了!C1负极接地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画错,不然电路就不会震荡了

肯定错了!你自己分析一下吧!按图中电路,1脚强制输入低电平,2脚输出高电平,3脚输入低电平,4脚输出高电平!哪里来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