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串口2去测试红外hx1838的按键值,但是为什么在电脑上不显示

楼主(2021-08-23):
求大佬帮忙看看这个程序哪里出现了问题,主要是红外按键再数码管上不显示,所以想先再串口上调通。求解答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9600 / 4)

sfr INTCLkO = 0x8f;
//#define EX2 0x10;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IE2 = 0xaf;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uint buffer[8];
uint recv_flag=0;
uint machine_step=0;
uint recv_cnt=0;
uint a,b,c;
int s=0;
uint temp;

void Delay500ms();
void delay_140us( void );

void Uart2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2)
{
S2CON &= ~0x02;
busy = 0;
}
if (S2CON & 0x01)
{
S2CON &= ~0x01;
buffer[wptr++] = S2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2Init()
{
S2CON = 0x10;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4;
wptr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
void Uart2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2BUF = dat;
}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
        while (--i);
}

void Delay6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uchar jz;
sbit IRIN =P3^6;//红外接收头
uchar ircode[4];
uchar ir_flag = 0;

void ir_init(void)
        {

                IRIN = 1;//初始化红外接收头为1

                INTCLkO = 0x10;//开启INT2为下降沿触发

                EA = 1;

        }

void EX2_ISR() interrupt 10//红外中断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char temp = 0;

        if(IRIN == 0)
        {
        //判断9ms的高电平
        cnt = 0;
        while(IRIN == 0)
        {
                cnt++;
                Delay10us();
                if(cnt > 1000)//超时判断
                return ;
        }

        cnt = 0;
        //4.5ms
        while(IRIN)
        {
                cnt++;
                Delay10us();
                if(cnt > 500)//超时等待
                return ;
        }
        //开始接受红外信号
        for( i = 0; i<4; i++)
        {

                for( j = 0; j<8;j++)
                {
                        cnt = 0;
                        while(IRIN == 0)//560us
                        {
                                cnt++;
                                Delay10us();
                                if(cnt > 60)
                                return ;
                        }

                        Delay600us();//延时600us判断是高电平还是电平
                        if(IRIN)
                        {
                                        temp |= 1<<j;//数据是从低位开始传输
                                        cnt = 0;
                                while(IRIN)
                                {
                                        cnt++;
                                        Delay10us();
                                        if(cnt > 110)
                                        return ;
                                }
                        }

                }
                        ircode[i] = temp;
                        temp = 0;
        }
                Delay600us();
                if(ircode[2] != ~ircode[3])//判断命令码是不是接受正确
                        return;

        }
//            switch(        ircode[2])
//        {
//            case 0x19:jz=0;break;
//                                                case 0x45:jz=1;break;
//                                                case 0x46:jz=2;break;
//                                                case 0x47:jz=3;break;
//                                                case 0x44:jz=4;break;
//                                                case 0x40:jz=5;break;
//                                                case 0x43:jz=6;break;
//                                                case 0x07:jz=7;break;
//                                                case 0x15:jz=8;break;
//                                                case 0xD9:jz=9;break;
//                                                default:break;
//        }

      Uart2Send(ircode[2]); //把命令码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ir_init();

        Uart2Init();
IE2 = 0x01;
EA = 1;

    while(1)
                {

//                        if(XXX>10)
//                        {
//                                XXX = 0;
//                                TM1637_writeCammand(0x44);
//                TM1637_writeData(0xc1, SEGData[0]);
//          TM1637_writeCammand(0x8a);

//                        if (rptr != wptr)
// {
// Uart2Send(buffer[rptr++]);
// rptr &= 0x0f;
// }

                        //        xs(jz);

   }

   }

楼主:
这个红外是用的nec协议的

网友A:
用十六进制数显示看看,因为有很多ASCII是不可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十六进制数显示看看,因为有很多ASCII是不可显示的。

你好,怎么把接收的数据用16进制表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怎么把接收的数据用16进制表示

你用什么串口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串口软件?

STC-ISP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