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有关于单片机程序跑飞的原因

楼主(2021-08-24):
程序跑几个小时就跑飞了,有那方面原因呀,数组越界,跟while死循环已经排处了,打开看门狗,程序跑几个小时就复位了,关闭看门狗,程序跑几个小时就死机了,请问各位大佬是啥原因

网友A:
建议拿仿真器连上看看跑飞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B:
多半是程序本身原因,还有就是外部干扰

网友C:
在检查软件问题的同时,也得关注一下硬件方案。

网友C:
我大概率的猜测你已经检查软件很多遍了。你可以换个思路看看硬件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之前做过一个电赛题目程序分开都没问题,也不会复位。但是所有的结合起来就有问题了,串口通信都没问题,只要通过手机给MCU发送打开电机就有问题了,单片机瞬间复位,后来搞了好久发现,只要我发送直流电机开始工作,就会把电源总线上的电源拉低到3.3以下,导致单片机复位。
所以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单片机供电等其他硬件隐形问题

网友D:
看门狗打开后是要喂狗的

网友E:
程序啊,电路图啊,好歹给点信息嘛!
就你那两句描述,怎么帮你

好像程序有问题

网友F:
不是代码问题就是硬件问题
问问题要提供背景资料
用啥单片机?
有啥外设?
用什么电源?
代码怎么写?
不可能要我们把所有的情况列出来让你翻牌子吧?

网友G:
按我个人经验,如果你的程序在各个形节测试没有BUG的话,那重点检检硬件电路,是否存在干扰,环地,电流冲击等等设计上的问题,这东东可是要教不少学费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大概率的猜测你已经检查软件很多遍了。你可以换个思路看看硬件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之前做过一个电赛题 ...

对,电源问题,非常有可能!

网友I:
考虑使用看门狗来捕获跑飞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