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在进行示波器仿真时怎么把示波器放大以方便观看波形

楼主(2021-08-24):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在用protues8.5仿真时发现虚拟示波器尺寸太小了,背景也是黑色的栅格线也是颜色很淡,很不容易数栅格的个数,有没有办法把栅格线和背景设置一下求教了谢谢

网友A:
1. 关闭其他频道
2. 把信号位置调零
3. 缩小X轴(电压)分辨率
4. 缩小Y轴(时间)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关闭其他频道
2. 把信号位置调零
3. 缩小X轴(电压)分辨率

多谢您的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关闭其他频道
2. 把信号位置调零
3. 缩小X轴(电压)分辨率

老师我这张照片是cd4011画的振荡电路,我用示波器观察发现了波形,但我没能看出AB相的互补关系来,难道用示波器体现不出来吗?怎样操作可以真实准确的反应实际波形,自己调感觉时序上显得不准确,求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这张照片是cd4011画的振荡电路,我用示波器观察发现了波形,但我没能看出AB相的互补关系来,难道用 ...

为什么要按这个?这按钮是用来反相的
经过反相不是看到AB信号完美互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按这个?这按钮是用来反相的
经过反相不是看到AB信号完美互补了吗?

假如对于一个电路的两个节点并不知道它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示波有不经过这个反相按钮操作直接就反应真实逻辑的方法吗

网友B:
截图后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对于一个电路的两个节点并不知道它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示波有不经过这个反相按钮操作直接就反应真实 ...

用A+B, 出现直线就是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后放大

能把步骤说的在稍微详细一点吗?怎么截图怎么放大呀?求您赐教

网友C(2022-09-07):
这个窗口能放大吗,别的不说这个窗口实在是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窗口能放大吗,别的不说这个窗口实在是太小了

8.13可以设置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