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的USB转RE232接头不可靠吗?

楼主(2021-08-24):
因工作需要,笔者采用CH341A芯片,制作了USB转RS232接头。采用CH341A芯片是为了做几个状态指示灯,便于在工作中观察情况。比如on-lone灯知道芯片上电了、pop_up等表明USB端弹出了、RS灯可指示数据传输状态等。
后来发现市场有采用CH340芯片制作的成品转接头,每个才几元钱,综合成本远低于自己制作的。虽没有上述的指示灯,但作为仪器通过USB连接PC使用还是不错的。
最近在工作中发现,使用外购的USB-RE232转接头有几个问题:
1. STC单片机使用外购的转接头无法下载程序,即使调整了波特率。会长时间停留在下载状态。使用自己制作的USB-RE232转接盒可以下载。使用PC上原生的RS-232接口也很正常。
2. 使用外购的转接头,仪器与PC机之间数据通讯似乎正常。仪器定时将数据发送给PC机,PC机再将数据以图形方式显示在屏幕上。可是仪器发送给PC的结束数据PC这边没有收到,PC没有自动停止。仅仅更换为自己制作的USB-RE232转接盒,或是使用原生RS-232接口,其它没有任何改变,软件工作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外购的转接头已经插在PC背面生根在主板上的USB接口上了。
如果上述问题确实存在,那就不能使用外购的USB转RS232接头了?

网友A:
有人问:代购的火车票不正点 ?
一直自己买火车票,一直车都正点。上次代购了一张车票结果车晚点了,然后自己买票又没事。
请问代购的火车票真的不靠谱么 ?
---------------
PS:你的新电脑有原生RS-232接口么?STC能直接连RS-232么?

网友B:
产品的质量可能不同。 这取决于卖家是否值得信赖。

网友C:
那可能你是买到次品了

楼主:
回复二楼、三楼,电脑上有原生RS-232接口。通过原生RS-232接口,STC程序下载和开发的程序运行均没有问题。自己制作的USB-RS232转接盒也可正常工作。大品牌的主板有些型号还是保留了RS-232串口。只是只在板上有个缺1针的10针接口,需要买一个带9针串口挡板将串口引到机箱背板。网购了两家转接头,可能都是一家生产,因为外形好像没有区别。